数传不能连接电脑!

楼主(2017-01-20):
连接电脑不能被识别,驱动也装了!是不是遇到了不良商家?

网友:
这个数穿太差了

楼主:
它坏了吗!怎么回事啊!现在已经管不了好不好了

网友:
换台电脑试试

网友:
驱动装了吗

网友A:
在哪买的

网友A:
壳都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A:
壳都没有?

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哪买的

淘宝!不会又被坑了吧

网友:
数传连接电脑,在计算机属性里查看是否增加了端口
打开地面站,初始设置-->SiK电台(电台)-->加载设置-->重置为默认置-->保存设置

网友B:
楼主还能把图片照的更烂一点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还能把图片照的更烂一点吗?

不能了(;`O´)o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能了(;`O´)o

好好好,到此为止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