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PM2.8不能解锁

楼主(2017-01-20):
请问各位,几个月没用在地面站能顺利解锁,但接上电池就不能解锁。谢谢!!!

楼主:
地面站上用遥控器能解锁,电池供电就不能解锁,测电压4.97V

网友A:
连接电池的情况下 飞控连接到电脑 拆桨 解锁 看提示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连接电池的情况下 飞控连接到电脑 拆桨 解锁 看提示

连接电池,同时连接电脑,会不会烧元件,真的不敢

网友:
引用 楼主:
连接电池,同时连接电脑,会不会烧元件,真的不敢

不会的。烧不坏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连接电池的情况下 飞控连接到电脑 拆桨 解锁 看提示

把JP1拔掉,再同时接电脑和电池,行不行?谢谢!!!

楼主:
把JP1拔掉,再同时接电脑和电池,行不行?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连接电池的情况下 飞控连接到电脑 拆桨 解锁 看提示

拔了PJ1,同时接电池和电脑地面站,用遥控器能解锁,推遥控器油门,电机能转,一切正常。                                          但是,断开电脑,接上电池,继续用电调供电,又不能解锁。

楼主:
拔了PJ1,同时接电池和电脑地面站,用遥控器能解锁,推遥控器油门,电机能转,一切正常。                                          但是,断开电脑,接上电池,继续用电调供电,又不能解锁。

网友B:
不能解锁,禁用解锁检查就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能解锁,禁用解锁检查就可以

请教,禁用解锁,在哪里查?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教,禁用解锁,在哪里查?

先百度查一下,我电脑是也没地面站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连接电池的情况下 飞控连接到电脑 拆桨 解锁 看提示

同时接电池和电脑,能正常解锁,没有任何提示

网友:
光靠签到升级太慢,平是潜水不给力回一次,还能帮你不沉贴

网友(2017-02-22):
是不是自检一声,然后就没声音了,解锁不了如果是的话应该是罗盘问题

网友C(2017-10-05):
你好,我也是跟你一样的情况,请问你解决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好,我也是跟你一样的情况,请问你解决了吗?

没有。也跟卖家联系了,试了很多种方法,都没用,放弃了不玩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