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轴飞行器DIY教程------CC3D飞控使用(二分之二)

楼主(2017-01-20):
CC3D刷CleanFlight固件后的接线
CC3D使用CleanFlight调参步骤

CC3D刷CleanFlight固件后的接线

CC3D刷CleanFlight固件后的电调和接收机的接线都与之前不同,不做调整的话根本飞不起来。
1、电调
在OP/LP固件中,电调是以左上角开始顺时针1-4号的接线方法。而在CleanFlight固件中,是右下角开始逆时针1-4号的接线方式。两者只有接线顺序不同,电机的旋转方向是一样的。CC3D刷CleanFlight固件后只需要把电调位置重新接一下就可以。
2、接收机PWM方式
在OP/LP固件中,ReceiverPort接口是从第3个口开始,分别是通道1、2、3、4、5、6。而刷CleanFlight固件后,ReceiverPort接口的第3口是无用口,从第4口开始分别是通道1、2、3、4、5。
连接好接收机的线后,用USB数据线插到飞控USB接口上,打开CF调参软件,点Connect连接飞控。再进入主菜单的“Configuration”,找到“Receiver Mode”栏目,选择“RX_PARALLEL_PWM”后点“Save and Roboot”按钮。
3、接收机PPM方式
CC3D刷CleanFlight固件后,接收机用PWM方式连接只能有5个通道,如果你的接收机支持PPM方式,可以用PWM方式轻松的支持6个通道以上。PPM同样使用ReceiverPort接口,只需要第8口接接收机的第1口,再把1口接接收机负极,2口接接收机正极就可以了。
连接好接收机的线后,用上一步的方式,进入CF的主菜单的“Configuration”,把“Receiver Mode”栏目选择为“RX_PPM”。修改好后点“Save and Roboot”按钮。

CC3D使用CleanFlight调参步骤
1、用USB数据线插到飞控USB口上,打开CF调参软件,点Connect连接飞控。
2、《Cleanflight检查电机序号》,CC3D飞控刷CleanFlight固件后,电调的连接顺序与之前有不同。
3、点击主菜单“Setup”,只需要点击“Calibrate Accelerometer”按钮进行校准加速度计。
4、参考《飞控安装方向调整》,按CC3D实际的安装方向,修改“Yaw Degrees”的角度。

网友:
好教程,顶一下楼主。

网友:
有cc3d但不会用,也不会刷固件啊。而且想用在固定翼飞机上……

网友:
下次刷一个

网友(2021-08-09):
水平校准.飞控放置要水平.最后上电调遥控器微调就差不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