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转速不同

楼主(2017-01-20):
apm2.8四个电机转速不同,怎么解决,两快两慢 ,四个电机输出不同

楼主:
四个新西达电调

网友:
检查水平

网友:
校准了吗

网友A:
飞起来看看,放地面的话是正常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飞起来看看,放地面的话是正常的

连接电脑,电脑四个输出不同,两个多两个少

楼主:
速度提上去直接翻

网友:
电调校准了吗?遥控器从新校准一下

网友B:
叫准点条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叫准点条

怎么弄

网友:
校准,校准,再校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请DTrPppNAJY及时确认最佳答案,下次提问时可以得到更多关注,问题可以更快解决!方法是在最佳答案的楼层点 ...

我还没找到一个可行的方法,怎么设置啊

网友D:
校准电调,检查接线

楼主:
引用 网友D:
校准电调,检查接线

都试了,没用,稍微推起来直接翻

网友E:
同侧还是对角

网友F:
只要能飞起来,无所谓快慢

楼主:
引用 网友F:
只要能飞起来,无所谓快慢

要是飞不起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要是飞不起呢

听你这么说,你都没试飞啊

楼主(2017-03-03):
引用 楼主:
要是飞不起呢

就是推就翻,飞不起

楼主:
引用 网友E:
同侧还是对角

对角,试了几次都这样

网友:
引用 楼主:
对角,试了几次都这样

发图上来看看

网友G(2017-04-15):
拿出来我帮你看看

楼主(2017-05-19):
引用 网友G:
拿出来我帮你看看

下个月吧,我高考考完再来处理,谢谢

网友G:
你是衡阳的?

楼主:
引用 网友G:
你是衡阳的?

对啊,火车站这边

网友:
检查一下浆  是否反啦

网友(2017-06-18):
引用 楼主:
对啊,火车站这边

飞起来没?

网友:
油门行程多做几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