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通显示器加装图传在线等!

楼主(2017-01-20):
第一张是之前朋友改的,屏幕坏了!第二张是刚回来的显示器!怎么改,老款屏幕还有根线新的没有。。。新屏幕怎么供电!??

楼主:
好了改好了 封贴……………

网友:
是不是雪花屏

网友:
怎么改?请教一下

网友A:
我也想改

网友:
我用笔记本改的

网友:
如何改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也想改

仔细看我第一张图就是之前改好的,主要是显示器并口黑红黄三根线和接收公用电源线就ok了!我接收之前改的乱不用细看,看好输出和供电

网友:
引用 楼主:
仔细看我第一张图就是之前改好的,主要是显示器并口黑红黄三根线和接收公用电源线就ok了!我接收之前改的 ...

明白了,谢谢

网友:
你知那个是Av输入吗

网友:
先动动脑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