设置apm失控返航的另外这一种方法对不对?

楼主(2017-01-20):
如果不在apm上设置失控返航的话  在遥控器上设置失控保护使5通道的失控后输出值在返航模式上 再使油门通道设置失控保护为保持   那么请问大师这样设置后当遥控器失控后是不是也会自动返航?

网友A:
不会,早先不是告诉你了,调控只是触发飞控的失控返航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会,早先不是告诉你了,调控只是触发飞控的失控返航

非得设置失控返航?

网友:
引用 楼主:
非得设置失控返航?

可以不设,但如果失控,就提控回家,就算设了,依旧有可能提控回家

网友:
可以啊,使用遥控器的失控保护,失控以后跳到返航模式。
但是,没人会这么做
因为,他会在失控的边缘反复切换模式
如果使用飞控的失控保护,返航将不受干扰,直到手动切换模式

网友:
可以。
区别在于,这样做的话飞控不知道自己已经失控了,而是处于自动返航指令下。
这样做的缺点在于,在信号微弱不稳定的极限距离附近,可能会存在接收机时而有信号时而无信号,导致飞控在正常模式和返航模式间来回切换,可能发生危险。而相比之下,在飞控上设置失控返航,重新获得遥控信号后,会依旧处于返航模式,直到你在遥控上手动切入其他模式才会拿到控制权。
因此,可以,但不建议这么做,建议在飞控设置。
有帮助的话请选为最佳答案

网友:
原来也天天尝试失控返航,后来在目视范围内就自已打扞回来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请庆庆及时确认最佳答案,下次提问时可以得到更多关注,问题可以更快解决!方法是在最佳答案的楼层点击绿色 ...

手机客户端也可以原因答案?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请庆庆及时确认最佳答案,下次提问时可以得到更多关注,问题可以更快解决!方法是在最佳答案的楼层点击绿色 ...

怎么设置最佳答案?用手机客户端可以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怎么设置最佳答案?用手机客户端可以吗?

不可以!必须电脑网页才能

网友:
好好学习天天炸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