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飞四轴,使用留待模式,飞了大约5分钟左右突然失控。

楼主(2017-01-20):
今天阳光普照于是心痒就拿了两块电池走到公园去放飞了。本来开始飞的时候很稳定,时下有一到三级阵风,四轴飞得有点像吹走的样子,但风过后自动又回到定位那里还算放心。因为有时阵风的关系还是在不十心信心高飞,于是只在9到13米左右高度飞行看还有没有什么要设置的。用留待方式飞了大约5分钟吧突然失控了,也不知是不是风突然吹大还是什么的就一下子飞远了,控理说风一下子吹大了还是自动回到定位的地方。但这次不一样。飞机跟本就好像没有在留待模式飞一样模着就走了,还好飞到一棵大树上下不来了。只好回家拿一条绳子扒树了。一身尘后才拿到机机。请问各位老手,这种情况是什么原因。有什么可能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呢,谢谢各位。

网友A:
建议楼主查一下飞控日志,看事故发生时有没有丢星或其他报错,如果丢星,飞控会自动切回上一个模式,在日子里也能看到记录。如果没有的话再另作分析

网友:
内容很好  我想看你看

网友:
什么飞控?

网友:
挂到树上是好事啊,可怜我的都飞到那什么国去了吧。。。。

网友:
留待模式。。

网友:
什么遥控啊?

楼主:
忘了说明一下我的使用的硬件。APM2.8飞控,朗宇2212电机,5000MA电池,乐迪OSD和MINIOSD回传,200MA图传,AT9S控。电流电压供飞控用电,另外单独5V稳压器给接收机供电。失控时电压还有85%左右。

网友B:
留待模式是定点模啊,我一直不知道

网友C:
风的影响,正常吧。可以调pid增强抗风性。以后这种情况就一键返航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留待模式是定点模啊,我一直不知道

松杆定点悬停

楼主:
引用 网友A:
建议楼主查一下飞控日志,看事故发生时有没有丢星或其他报错,如果丢星,飞控会自动切回上一个模式,在日子 ...

下载看过了,不过没有详细的教程,看着那些像是心里图的东西,一下子就头都大起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风的影响,正常吧。可以调pid增强抗风性。以后这种情况就一键返航吧

我也是想到过所发生的时,但发生得太快了,一下子把模式打回自稳然后设回飞机,但己经来不及了,因为己经挂树上了,还好,机机的一齐机能还完整。还能看到图传和机上的数据。先拿回来再说。

网友:
引用 楼主:
下载看过了,不过没有详细的教程,看着那些像是心里图的东西,一下子就头都大起来了 ...

论坛开源区就有华硕老师的教程,帖子名叫开源飞控之家什么的,可以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