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解决] f3evo驱动安装了还是连不上cf软件

楼主(2017-01-21):
f3evo驱动安装了还是连不上cf软件 电脑,软件 作者:c603616319 4622 f3evo驱动安装了还是连不上cf软件 电脑,软件 作者:c603616319 9480 求大神,我电脑是win8.1的64位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应该怎样解决?

在BF首页下载CP210X驱动:
1、首先打开安装包,一路next就好,要记住安装目录
2、按下述方法启动服务
3、在设备管理器找到该驱动,选更新驱动,浏览计算机查找驱动,选择刚才安装的目录,确定后等待就好
右键更新驱动,自动寻找驱动,会提示该驱动数据无效,其实这个问题在windows8下经常遇到,驱动没问题,开始一直装不上,后来才发现可能是硬件不兼容。
如果你使用的系统是Windows8或者windows 8.1,而且是ghost或者其他非正版系统,并且使用过各种优化工具精简优化系统,那么在安装驱动程序的过程中,你可能会遇到“数据无效”的错误
“数据无效”解决方法如下:
1、按键盘上的Winkey+R,在弹出的“运行”对话中输入“services.msc”,亦可通过“计算机管理”窗口下找到“服务”;
2、在服务列表中找到“Device Install Service”和“Device Setup Manager”两个服务项,确认这两个服务是否开启,如果没有开启,可以点击左侧的“启动”此服务。

网友:
驱动端口卸了,重装看看

网友A:
CP210x (USB转串口)驱动程序问题。

网友B:
引用 网友A:
CP210x (USB转串口)驱动程序问题。

应该怎样解决?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BF首页下载CP210X驱动:
1、首先打开安装包,一路next就好,要记住安装目录
2、按下述方法启动服务

谢谢,搞好了

楼主:
谢谢大家,搞好了,用win7系统重装usb驱动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大家,搞好了,用win7系统重装usb驱动

WIN8不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