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入坑的小白有问题请教,什么是口袋fpv

楼主(2017-01-21):
自己已经组装好了450,上面装有摄像头,osd和fpv的发射端5.8G的,但是没有雪花屏和接收端,发现了这个口袋fpv,简单看一下,好像是吧接收端接手机上用,用手机代替雪花屏的功能
所以出现一点疑问,想请教大家一下
口袋fpv支持type-c接口吗?小米5手机有OTG功能。
口袋fpv价格是多少,在哪购买?
口袋fpv会有延迟吗?有的话延迟多大呢?
口袋fpv对发射端有要求吗?是自带一个发射端还是用其他品牌的发射端都可以?

网友:
第一个问题。支持。只需转接头
第二个问题。价格几十到100多不等。可以买成品,某宝有。也可以自己做。
第三个问题。有延迟,很小,几乎不飞快速的穿越察觉不出来,飞轴是足够用了。
第四个问题。发射端自己买,图传发射牌子有很多,你可以自己去某宝。什么牌子都可以。但发射端也会影响到接收端,飞距离远一点的就买功率大一些的。

网友A:
欢迎加入.:口袋FPV:.,群号码:553205838。如果还是有疑问可以加群了解一下。

网友:
楼上说的对

网友:
不懂路过帮顶 去专区看看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欢迎加入.:口袋FPV:.,群号码:553205838。如果还是有疑问可以加群了解一下。

非常感谢

网友(2017-06-15):
回帖是一种信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