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是f3飞控 急求解答

楼主(2017-01-21):
f3飞控不能连接上了 短接boot成功,使用本地的bf2.9 3.0都没有save是怎么搞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重新刷

就是重新刷了 换了两个版本的。bf还是不行

网友:
那就刷CF试试

网友:
各种使用BF、CF软件飞控及CC3D的使用合集
http://www.moz8.com/thread-81061-1-1.html

网友B:
我是正阳雷寨的  你是哪的?看起来离我好进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是正阳雷寨的  你是哪的?看起来离我好进

油坊店

网友B:
引用 楼主:
油坊店

一直单飞?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直单飞?

找不到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