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刷小四轴求助

楼主(2017-01-21):
怎么会插上点后电机一直在叫却不转,飞控是MICRO F3,接收机是WFT07-PPM请大神指点

楼主:
没法解锁,现在寄给卖家去调了

网友:
解锁了没?小伙子

楼主:
我发回去让卖家帮我调了

网友:
看了一下,油门通道信号处于885,看来是飞控失控保护了,说明:
1:接收机没有收到信号
2:接收机信号没有传输到飞控

建议楼主检查一下连线,或者直接退货让卖家发个弄好的过来,更方便。

网友:
听说电调要校准行程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就是你的接收机问题了。从图片看,你用的这个蓝色接收机,不是天地飞原厂的,而是兼容的,虽然能和你的 ...

是WFT07-PPM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接收机PPM制式确定OK,与飞控间的连接线(信号是进入Uart2或者Uaet3,和供电是5V)也OK,那么你的遥控 ...

好像没这个设置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调参软件上没反应

如果接收机PPM制式确定OK,与飞控间的连接线(信号是进入Uart2或者Uaet3,和供电是5V)也OK,那么你的遥控器要设定PPM协议(天地飞的控,默认协议是PWM,你得在高级设置里面改为PCM 1024,相当于PPM)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调参软件上没反应

那就是你的接收机问题了。从图片看,你用的这个蓝色接收机,不是天地飞原厂的,而是兼容的,虽然能和你的天地飞遥控器对码,但是PWM或者PPM的制式可能选错。它的r具体型号是什么?查阅说明书,看看是否支持PPM

网友:
电调校准没

楼主:
怎么校准,以前没调过

网友B:
校准电调。好盈乐天电调是先在cf或bf调餐软件中油门保护钩上,油门开到最大,然后给鸡鸡上电池,听电调声音,两声短声 滴 滴 后,把油门拉到最低。就校准完成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校准电调。好盈乐天电调是先在cf或bf调餐软件中油门保护钩上,油门开到最大,然后给鸡鸡上电池,听电调声音 ...

卖家说出厂时飞过

楼主:
校准行程不是电机转速不同时校准

网友C:
是不是接收的问题,电脑调过了么?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是不是接收的问题,电脑调过了么?

我不会调,以前没调过

网友:
不知道什么情况

网友D:
电机是不会叫的,你用的什么电调?应该是你飞控设置的协议电调不支持。

楼主:
不知道是什么电调

网友E:
电机响声频率是快还是慢?频率快才是电调没有进行油门校准,频率慢是没有信号输入。没有信号输入一般是没有解锁。飞行前需要解锁,一般为油门最低方向最右,加锁是油门最低方向最左,防止危险发生,降落后加锁。控是楼主自己的吗?自己的控需要和接收机对码才能使用,可以再地面站上看下通道输入是否正确,可能需要设置通道正反向才能解锁。上面回复来看楼主应该是刚入门吧,建议先看下相关教程了解下基本知识再开始飞行,有条件下载穿越模拟器熟悉下基本操作,飞行更安全,也不容易炸鸡。

楼主:
已经对码过了,解锁好像没用,地面站上动摇杆没反应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电机是不会叫的,你用的什么电调?应该是你飞控设置的协议电调不支持。

以前没调过飞控,不知道要调些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E:
电机响声频率是快还是慢?频率快才是电调没有进行油门校准,频率慢是没有信号输入。没有信号输入一般是没有 ...

网友:
90周璐的吧?

网友A:
插动力电,电机滴滴叫 报错,估计是电调的设置原因。
你确定不是BB响报错?这个就是飞控没有接收到接收机的信号。

楼主:
引用 网友A:
插动力电,电机滴滴叫 报错,估计是电调的设置原因。
你确定不是BB响报错?这个就是飞控没有接收到接收机的 ...

那怎么办

楼主:
接收机上蓝灯一直在闪

楼主:
引用 网友A:
插动力电,电机滴滴叫 报错,估计是电调的设置原因。
你确定不是BB响报错?这个就是飞控没有接收到接收机的 ...

现在不响了,接收机蓝灯也不闪了,但还是没反应解锁没用,飞控红灯慢闪两下然后又快闪几下

网友F:
应该是电调没校正

楼主:
引用 网友F:
应该是电调没校正

怎么较正

网友A:
引用 楼主:
现在不响了,接收机蓝灯也不闪了,但还是没反应解锁没用,飞控红灯慢闪两下然后又快闪几下

怀疑这个接收机(兼容天地飞)不支持Subs 、PPM,只能PWM。你确定飞控调参的Receiver界面,动遥控器打杆,能反应到调参图表么?接收机信号到不了飞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怀疑这个接收机(兼容天地飞)不支持Subs 、PPM,只能PWM。你确定飞控调参的Receiver界面,动遥控器打杆 ...

调参软件上没反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