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50机架上动力安在650机架上,续航变化大吗

楼主(2017-01-21):
450的机架炸鸡烂掉了,用450动力及桨安装650机架上,续航时间是不怎么变还是衰减很大。

网友:
机架重电机要更多升力,当然续航时间短

网友:
首先机架重量上去了,续航时间肯定会降低,同时同样速度飞行也需要更大的动力输出,尤其是启动和停止时想让相应和450上一样快,油门肯定要大一些。电机输出的拉力越高需要的工作电流越大,但是这两者的提升是不成比例的,拉力每提升一定值,电流消耗是越来越大的,也就是说力效越来越低。另外飞控pid没有做相应调试,在稳定姿态时也会有多余的动力浪费。所以总体续航肯定是低的,具体低多少需要看增加的重量和具体动力配置,以及调试是否合理。

网友:
什么都没看到哦

网友:
我f450机架,动力。准备放碳纤维600机架上,尝试尝试

网友:
可能下降百分之20

网友:
应该是有点差别吧

网友:
肯定差啊 差了不是一丁半点 650 最好4110级别电机

网友(2017-05-09):
续航会减小,因为重量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