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切糕3.0升级4.0出现奇怪问题

楼主(2017-01-21):
把四个多月没飞的小胖子上的u22拆下来升级,升级字库都连不上,主要过程:
连接u22
打开了软件,选择串口
在u22闪灯期间点击升级按钮
显示连接中
u22灯常亮后连接成功
之后就卡住了,显示重试次数过多,连接失败
试过关机重启,也没用。求解,万分感谢

网友A:
没用过这个飞控,还是问问厂家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用过这个飞控,还是问问厂家吧

谢谢支持,好像换了个刷写器就解决了

楼主:
问题出在usb转ttl上,换一个就好了

楼主:
还好手上有两个usb转ttl……

网友:
实在不行寄给包子就搞定了

网友:
好想买这个

网友:
这事直接问包子

网友:
找你帮你顶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