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IY四叶草图传蘑菇天线

楼主(2017-01-21):
经过人工仔细校调好的图传天线的太贵, 没校调过的便宜但又太差,对于微波射频天线一无所知,觉得什么机器校调的多是噱头,于是萌生自制天线的想法。采购了所需零件,参考了油管上的各种教学视频,最后第一次制作出了两根天线,一根效果凑合,一根效果巨差。不解之余重新查阅资料,才发现这个天线没有想象中的那么简单,看了国外网友调试天线的各种视频,可以用一句话概括:在没有分析仪或者驻波表的情况下手工做出来的天线基本都是废品。微波天线对于长度弯折角度十分敏感,1mm的长度或更低的长度都会严重影响天线的发射功率或者频率。

这才意识到用手弯天线基本是不可能的,天线长度和角度都无法精确控制。好在有3D打印机,于是设计出了弯折天线的弯折模具和焊接夹具等,尽管始终达不到仪器校调的精度,但也能基本保证天线的长度和弯折的角度等。
以下是制作过程:

所需材料:
1. 8.5MM漆包线/铜线若干米
2. 天线盖子 X 1 (3D打印)
3. 天线焊接座子 X 1 (3D打印)
4. 弯折模具 X 1 (3D打印)
5. RG402同轴半柔线若干米
6. SMA内螺内针焊接头 X 1 (必须购买配套RG402用的)
7. 天线保护底座 X 1 (3D打印)
8. 6MM热缩管若干米

我所使用的3D打印材料为PLA(因为我没有其他材料),因为需要烙铁焊接,如果有条件的话请使用耐高温的耗材打印,比如ABS或者PETHG或者PC等等。
注意:此模具只用于个人爱好,请不要用于商业用途,此设计只能满足一般穿越需要,对远距离的信号传输建议买正规优质天线,以免造成损失。
此款天线的设计频率为5805MHZ。

首先是材料一览:

使用天线弯折模具弯折出4片天线花瓣,注意弯折出来的天线要保证平整光滑

把弯折好的天线刮掉漆包线上的漆,按照孔位放入天线焊接辅助底座上,如图

把同轴线部分剥开,露出3MM左右线芯,然后再把同轴线外面的蓝色的皮剥开,露出屏蔽层并插入底座,确保四叶草的顶部天线碰到同轴线内芯(注意皮不要往下剥太多,以便同轴线插入底座后正好被蓝色的皮卡住底座,方便焊接)

然后焊接,先焊四叶草上部的天线,也就是焊到同轴线内芯的部分,注意不要长时间高温焊接,避免底座融化变形。焊接好天线上部再焊下面部分。因为我使用的是PLA,非常容易融化,很难焊接,所以有条件建议使用其他材料打印。

焊接好以后是这样的:

上下都焊接好以后,那么恭喜你,天线基本完成了。现在把天线底座下面的同轴线蓝色皮再剥开一点露出屏蔽层,我们要在天线底座下面焊一个巴伦(平衡到不平衡变压器),裁一截漆包线,长度为波长的1/2,即26.44mm,弯折成一个6mm直径的螺旋体,焊接在底座下面的屏蔽层上。(那个热缩套请忽略,不要在下面套热缩套)

焊接好以后把那个天线保护底座从同轴线另一头穿上去,把巴伦套在里面,然后用502粘到天线底座上

最后焊接SMA接头,焊接前先剪一截热缩套塞到同轴线里,因为一会焊好以后就来不及了。剥开同轴线露出内芯3.5MM左右,剥开蓝色外皮露出屏蔽层7MM左右,先焊内芯,然后插入SMA接头里,再把屏蔽层焊到SMA的外壳上面。

最后收缩热缩管,一只天线就做好了

因为没有时间做户外距离测试,只是在室内做了一下穿透力的测试,结果显示这个自制的天线目前在我七七八八买的5-6根天线里是效果最好的(当然主要原因是我手头没有好天线)。

楼主:
2017-1-24更新:弯折工具设计有缺陷,天线尺寸有误差,故重新设计弯折工具并且上传,请使用这个工具制作天线花瓣。需要定制频率的朋友请留言,我有时间就帮你们做弯折工具。

网友(2017-06-07):
怎么  算出尺寸呀

网友:
不佩服不行啊,太腻害了。

网友(2017-04-29):
感兴趣的还是3D打印机,感觉很高大上的

网友:
非常好的,真是学习了,哎楼主太牛了,嘻嘻,支持支持呀

网友(2017-01-22):
顶贴是一种美德

网友:
驻波比测试仪测试下

网友:
我有设备却不会用

网友:
去除漆包线漆层可涂一点脱漆剂稍等几分钟用纸一擦就干净了

网友:
折腾的人主不需要
解释

网友:
有没有这么好?  做来卖哦,

网友:
手艺果然了得牛

网友:
内螺纹内针SAM接头的里面内针,可以变成内螺纹内孔吗

网友:
这个要点个赞,sma接头处理得漂亮,那个巴伦有效果没,第一次见。没有仪器的情况下,我用的偶级天线是通过测发射电流来判断天线是否谐振,电流越小越好。三叶草就不好修建了。实际导线长度因为材料的不同存在差异,比如1080Mhz,计算出来时6.9cm,我修剪完后再6.1cm左右。相差0.8,但是发射电流要差40多ma左右,天线匹配好了,发射机发热也小很多。

网友:
做的真漂亮!只是巴伦怎么接?线圈两端都接上?

楼主:
统一回复一下楼上的几位,这个东西做不了卖钱,第一没有仪器校调,第二品相丑陋,不适合作为商品出售,只能作为自己做了玩玩。有朋友指出用脱漆剂,有脱漆剂更好,没有只能用最原始的方法用刀刮了。另外内针可以换成内孔的,有卖的,我也买了几个。那个巴伦有没有用我也不知道,因为木有仪器啊,无法测量,即便有用也不可能有什么质的改变,顶多在抗干扰上有那么一点点作用,不过聊胜于无,还是装上了。巴伦只用焊接一头就可以了,除了焊接点剩下的线体部分必须和同轴线部分绝缘。14楼的朋友说得对,零点几mm的长度都能严重影响到天线。所以还是那句老话,只能做了玩玩,但是在现有条件下尽量做精确

网友:
3d打印机几乎万能

网友:
已经设精请作者联系微信moz8com领取奖励,七天内有效~

网友:
这个模具极好,赞楼主一个

网友:
感谢分享,回家做一个试试

网友:
顶是一种美德

网友:
动手能力加100

网友:
我每天看贴无数,
基本上不回贴。
后来发现这样很傻,
很多比我注册晚的人分数都比我多,

我也顺便挣点分

网友A(2017-02-28):
巴伦怎么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巴伦怎么接的

直接焊在底座下面的屏蔽层上

网友:
请问楼主 天线的参数是如何计算的啊

网友:
厉害了,做出来的还挺好看的

网友:
不错不错 就是不知道 性能如何

网友B:
下载问多不问直接扣走10牛B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下载问多不问直接扣走10牛B

那个10牛B是论坛系统自动扣的,本身下载图纸是免费的

网友(2017-04-18):
不错!最近也打算练练手

网友:
纯技术活,赞

网友:
3D打印出来的壳!!!!!!!!!!

网友:
话说用3dbuilder打开可以吗?单位是?

网友C:
话说发射端不是三叶草吗?这是接受?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话说发射端不是三叶草吗?这是接受?

三叶草四叶草都可以的,只要极化方向一致就行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三叶草四叶草都可以的,只要极化方向一致就行了

谢谢。学到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三叶草四叶草都可以的,只要极化方向一致就行了

那么这个天线也可以用作接收?另外,3dbuilder是不是尺寸不准确?

楼主:
引用 网友C:
那么这个天线也可以用作接收?另外,3dbuilder是不是尺寸不准确?

只要极化方向一样,四叶草是不分接受和发射的,不过现在流行发射机用棒子天线了,因为全向天线太不耐炸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只要极化方向一样,四叶草是不分接受和发射的,不过现在流行发射机用棒子天线了,因为全向天线太不耐炸了 ...

好的,还有一个问题,那个后来的弯折工具是平的,怎么制作它有弧度?

楼主:
引用 网友C:
好的,还有一个问题,那个后来的弯折工具是平的,怎么制作它有弧度?

折好以后用钳子或者手扭一下就行了

网友(2017-06-07):
引用 楼主:
https://oscarliang.com/make-diy-cloverleaf-antenna/

这里有个计算器

谢谢咯

网友(2017-10-20):
可以,很实用

网友:
不错哦,值得学习,收藏之

网友(2018-12-07):
有没有3D打印的文件

网友:
感谢分享,等能第一视角了再做个看看,

网友:
真羡慕你们有技术的大佬们。

网友(2019-06-28):
技术牛人技术帖

网友:
发这个就是为了帮顶,顺便收点分。

网友:
论坛人才多

网友(2020-04-16):
直径多少的铜线呀

网友:
引用 楼主:
https://oscarliang.com/make-diy-cloverleaf-antenna/

这里有个计算器

楼主,这个帖子我仔细研究过了,关于这个天线左右旋讲的很笼统。我看他两个方向的都做了,就像你的应该是左旋还是右旋

网友(2020-06-10):
厉害,顶贴是一种美德

网友(2020-07-19):
引用 楼主:
2017-1-24更新:弯折工具设计有缺陷,天线尺寸有误差,故重新设计弯折工具并且上传,请使用这个工具制作天 ...

太牛啦,这样的天线坚固。

网友:
太牛逼了楼主,学习了!

网友:
原来我不知道,原来牛币这么重要,下载驱动也要,下载图纸也要。还可以换东西。我已经错过了太多。所以我以后一定要积极回贴,多赚牛币,早点牛逼!

网友(2020-09-28):
引用 楼主:
2017-1-24更新:弯折工具设计有缺陷,天线尺寸有误差,故重新设计弯折工具并且上传,请使用这个工具制作天 ...

有没有量产

网友(2022-02-05):
好东西,必须要顶啊

网友(2022-04-02):
厉害膜拜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