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行器里的罗盘是指哪个部件?

楼主(2017-01-21):
我买了个apm pro 飞控,介绍说是不带罗盘,我又装了个m8n 带罗盘的GPS,以前校准都可以,昨天机子不小心撞了一下,外表没有什么损坏,但是没办法解锁了,联地面站,发现是罗盘不健康,我就想校准罗盘,但是没法校准,校准页面没有白点出来,我一直认为罗盘就是指南针,我转GPS地面站上面的方向不变,但是我转飞控却可以变化,这我就搞不懂了,不是说这个飞控不带内置罗盘吗?搞得我分不清到底什么是罗盘了?请各位释疑,谢谢。

网友:
罗盘是最容易出错的地方,一个3.5mm*3.5mm的黑色电子元件。

楼主:
罗盘芯片我知道,我就是搞不懂,为什么没有接罗盘,飞控还能辨识东西南北,那还要罗盘干什么?

网友:
飞控应该坏了,再补充一点这是正的。

楼主:
飞控怎么会坏?我罗盘接的是I2C,我的超声波接的也是一样,超声波可以用。

网友:
要学习的东西太多了。。。。。

网友:
外置罗盘线可能性有问题。重新插拔下

网友:
罗盘比较娇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