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oxeer 1190摄像头

楼主(2017-01-21):
如图,半边模糊不清,求教一下是什么问题?

网友A:
焦距问题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焦距问题吧

镜头左右扭了,左上角都是模糊

网友B:
好像镜头聚焦不对

楼主:
引用 网友B:
好像镜头聚焦不对

嗯,有一点,现在把壳拆了看看

网友C:
壳子拆了装平

楼主:
引用 网友C:
壳子拆了装平

嗯,搞定了

网友D:
焦距,还有摄像头是否松动

楼主:
引用 网友D:
焦距,还有摄像头是否松动

没有松

网友:
镜头拧入的时候拧歪了,或者里面芯片没装平。。

网友:
换壳了吧!没放平吧!拆开从新按,pcb要平

网友:
机器不好,对焦不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