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出问题了T_T

楼主(2017-01-21):
led只亮一盏

楼主: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如何清空f3飞控缓存?

网友:
引用 楼主: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如何清空f3飞控缓存?

清缓存在blackbox页面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如何清空f3飞控缓存?

led设置可能有错误

楼主:
引用 网友A:
led设置可能有错误

添加led,然后选颜色,保存。请问哪个步骤可能会出错?

网友A:
引用 楼主:
添加led,然后选颜色,保存。请问哪个步骤可能会出错?

选颜色的时候全部选中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选颜色的时候全部选中了吗

全部选中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全部选中了

接动力电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接动力电了吗

动力电接了,但是无论怎么调都是只亮一盏

网友:
引用 楼主:
动力电接了,但是无论怎么调都是只亮一盏

。。。这样描述也很难找原因

网友B:
关了,重新上电看看。不卸桨调试( ̄へ ̄)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关了,重新上电看看。不卸桨调试( ̄へ ̄)

试过了

网友C:
led板坏了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试过了

还能搞好

楼主:
引用 网友C:
led板坏了吧

昨天偶尔全亮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昨天偶尔全亮了

推断是板子的毛病

楼主:
引用 网友C:
推断是板子的毛病

接触问题我觉得不是,应该飞控给led的频率不对

网友:
没头没脑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