舵机的信号线这样编织能起到一定的防干扰吗?

楼主(2017-01-21):
如题 谢谢?

网友:
可以,双铰也可以

网友:
磁环效果最好

网友:
可以的,用楼上说的

网友:
可以可以

网友:
编的挺好看的呀

网友:
可以的,编的不错

网友:
ubec用的磁环,试试

网友:
楼主厉害了!佩服佩服

网友:
楼主手艺很好,可以抗高频

网友A:
用示波器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示波器看看

没有这种仪器噢

网友:
只要好看就行,对信号影响不大!

网友:
问题不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