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ini osd怎么和电脑连接,接了USB-ASP转换卡也刷不进去

楼主(2017-01-22):
osd接了2303转换卡也没连接上,用ASP转换卡还是刷不进都是用的Arduino1.0.5的版本刷,就是刷不进去,就显示什么烧写什么的错误。有同样的朋友吗?能否帮个忙。谢谢。

网友:
你这是写波特率的吧,刷OSD界面又不是这个哦

网友:
你电脑就没有找到usdasp 设备
avrdude 这样说的

网友:
你这应该用ftdi,如果用usbasp的话需要装驱动,usbasp串口驱动,没驱动当然刷不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