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来帮帮我,华科尔d10怎么刷固件,在哪下载

楼主(2017-01-22):
听说华科尔d10可以刷固件,刷了有什么好处呢?如果要刷在哪下载固件啊,官网没有d10,谢谢了!

网友A:
你说的是第三方固件吧,网上一搜大把,教程很多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说的是第三方固件吧,网上一搜大把,教程很多

不知道怎么搜,搜好长时间了,你有刷过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不知道怎么搜,搜好长时间了,你有刷过吗

刷过,现在又刷回官方固件了

网友:
刷机后功能更多,设置相比原厂固件更合理,并且支持更多协议,也就是可以和更多的接收对码,还可以假装额外的高频头支持遥控一些小飞机。百度d10固件,或者d10刷机,教程和资源很多的,吧里就有一贴,不过时间比较久了,固件版本可能比较低:http://www.moz8.com/thread-53481-1-1.html

网友B:
我建议你还是别刷,有你后悔的时候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刷过,现在又刷回官方固件了

有什么问题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建议你还是别刷,有你后悔的时候

你刷过吗,有什么问题啊

网友:
反正我的d7。不能刷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刷过吗,有什么问题啊

总感觉不稳定,乱七八糟的,没有原版用的踏实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什么问题吗

不是有什么问题,功能太多用不上,还是原版的用着省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