乐迪工作人员快出来,乐迪at9故障了,

楼主(2017-01-22):
用了半年多的乐迪at9,今天早上调飞机接电后开开关无任何反应,拆开看了一下,没有什么东西烧坏,但就是开不了机,请各位大神,和乐迪工作人员帮忙解答

网友:
可能是开关问题

网友:
要不返厂要不用用万用表

网友:
要只万用表就能修,检查电是不是已进入主机

网友A:
用神仙水往开关里面喷两下就好了。我的D10也是这样搞定的

网友:
返厂去修吧

网友:
万用表先测测

网友:
呵呵,乐迪这口碑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用神仙水往开关里面喷两下就好了。我的D10也是这样搞定的

神仙水是啥东东?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神仙水是啥东东?

去电子商店买电路清洁喷剂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去电子商店买电路清洁喷剂

这没用过,以前用过WD40

网友:
乐迪平时话挺多的,关键时刻,找不到了。希望不是js。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这没用过,以前用过WD40

就是wd40

网友:
引用 网友C:
就是wd40

长见识了,还有这名字!

网友:
你好
感谢使用我司产品,并反馈这个问题给我们。
因为春节假期内没能及时回复给你造成的不便,请见谅。
请先检查一下电池是否满电,供电是否正常,
如供电正常情况下仍然开不了机,可以返厂维修。
维修周期是15天,我们会在这期间内尽快处理好返回给你。

关于我司产品有任何疑问或建议,欢迎咨询售后工作人员:
电话:0755-88361717-882或886
QQ:2850416973  2850416975
邮箱:after-sales@radiolink.com.cn
      after-sales1@radiolink.com.cn

网友(2017-05-01):
乐迪竟有这种情况,还打算入手乐迪的呢?真纠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