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轴飞行器DIY教程------SP Racing F3 飞控问题汇总

楼主(2017-01-22):
通用 SP Racing F3 飞控问题汇总

1、为什么F3飞控通电后红色灯长闪?

    红灯长闪是接收机类型没选对,以致接收机没信号进来。
2、F3中能否设置电机的顺时针或者逆时针旋转?
    F3中不能设置这种转向,只能把电调和电机的电源连接线中,顺便找两条互换位置。
     如果是使用BLHeli固件的,可以在BLHeli Suite中设置。
     F3支持设置BLHeli固件的电调,通过F3在BLHeli Suite中可以设置改变转向的
3、F3飞控可以USB和动力电池同时接上去吗?
     可以的,在接USB调参时候,校正遥控器和电机需要接动力电池。
4、Pwm接收机能使用Oneshot125吗?
    Oneshot125只和电调有关系,电调支持Oneshot125就可以用,跟接收机的编码方式没关系。
5、F3飞控都是需要自己焊排针的吗?
    是的,有人需要弯针,有些需要直针,有些是直接把线焊接而不用针,所以厂家都不会先焊接好。
6、F3飞控背面向上怎样配置?
    roll 设置 180
     yaw 设置 180
     Pitch 设置 0
7、想加个开关,不用每次断电都要拔电源,可以吗?
     电池放电电流高达20A以上,瞬间甚至可以达到40A,要很大的开关才支持这种电流,并且还增加不少重量,所以都是通过插拔电源来代替开关的。
8、F3飞控解锁后,推点油门,第三个电机就满油门
    已经全部调试好,但解锁后,推点油门,第三个电机就满油门。
     解决办法:控油门行程中点没设置到1500,通过遥控器油门微调达到1500后就正常了。

9、BeatFlight固件和CleanFlight固件有什么区别
     BeatFlight和CleanFlight是固件名称,分别简称为BF和CF。
    它们的本质区别是算法和功能,具体可以分别测试或按个人喜好来选择使用。
10、有个电机与其它3个电机转速不一样怎样办?
     请做油门校准
11、oneshot125只要电调支持就可以使用,不需要管接收机吗?
     是的,只要电调支持就行,跟接收机没关系,但一定要确定电调支持oneshot25才能打开。

12、豪华版的F3是刷EVO的固件吗?
     豪华版也是刷SP RACING F3固件,EVO是带TF卡的。
13、飞控与地面站连接上了,但是一直显示的是waiting for data
        由于是使用汉化的地面站,最新固件不支持,只要换为官方的英文版本就正常了。

网友:
好吧,前排站座了

网友:
支持!都是干活!

网友:
正需要这个教程

网友:
呵呵,不错不错,新教程挺好。

网友:
整理的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