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源头追、天七改控、图传接受改造整合帖

楼主(2017-01-22):
WORD 编辑完了,结果复制不到论坛,哪位大侠教一下  文字可以但是图片就不行了

网友:
图片可以插入

网友:
貌似图片只能插入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期待呀……

关键是不会发帖啊,多TM尴尬

网友:
你都技术男了,还能难倒你!

网友:
文字可以直接粘贴,图片分别可以单个插入,也可以多个上传。

网友B:
图片要先上传,再按所需顺序或按要插入位置插入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B:
图片要先上传,再按所需顺序或按要插入位置插入即可

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