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帖] F3 EVO 设置端口无法保存,求助!

楼主(2017-01-22):
F3 EVO飞控 接计算机正常 姿态都可以读取 然后在配置界面电机转速什么的都可以保存。但是在端口选项 设置打开UART2端口 打开RX 点击保存重启后 链接飞控发现依然是原来的设置 uart2并没有打开。不知道是飞控坏了还是怎么的。求助。发现在点击保存重启以后会有一条错误一闪而过。另外如果点击刷固件出现failed to open serial port 提示不知道怎么弄了求解 !

网友A:
你刷哪个版本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刷哪个版本的

飞控默认是1.13的

网友:
打3口,别打二口

网友:
引用 楼主:
飞控默认是1.13的

我用3.0.1版

网友:
泡泡老师的必须顶

网友(2017-05-28):
我也遇到同样的问题啊,还没解决,等待高手指教呢,有的说是电脑的问题,准备再换台电脑试下

网友:
不知道你后来怎么解决的啊,共享下吧

网友:
我的已经解决了,sbus模式就是uart2不要打勾,只把uart2后面的rx勾上保存就行了,然后在下面去设置sbus就行了,ppm模式去掉uart2后面的rx勾选,在下面选择ppm就可以了,默认的uart1和上面的一个,一直勾上不要动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