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PM2.8怪毛病 不能解锁

楼主(2017-01-22):
装好了的机机,两个月没用,结果就不能解锁了。用电池给机机通上电,同时接上电脑地面站,这时用遥控器能解锁,推油门,电机也能转,能起飞。不接电脑地面站,就不能解锁,请教各位,这是怎么回事??!!电池单独供电时,U盘接口电压是4.52V,电调接口是4.97V。诚心请教各位!!!

网友:
我也遇到过,刷固件继续调,调不好就换。。

网友:
在那个店买的?

楼主:
测另外一架正常的机机,用电池供电,U盘接口电压4.46V

网友A:
上个电流计或者BEC,有点像供电不足。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上个电流计或者BEC,有点像供电不足。

测另外一架正常的机机,用电池供电,U盘接口电压4.46V

网友:
这个不懂了!!!!!!!!!!!

网友:
我pix也遇到同样的问题,还是校准吧,没别的办法,机器应该没坏,

网友:
这个情况有可能是地面站的问题,我也出现过类拟情况。开始搞来搞去也查不出原因,刷过固件还是不能解锁,想到没办法了最后试过更换低一点版本的地面站试了一下连接机机,结果不用再刷版本。什么都不用做只要用那个低版本的地面站数传或USB连接飞控成功了点一下设置里的OSD侧摇那键后,再断开断电再重新地机机通电试试。我也是这么解决了问题。什么原因我实在不明白,只能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