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帖] mini osd问题

楼主(2017-01-22):
买的黑色的mini osd,用的2.2固件,泡泡老师的修改中文字体,飞机上电之后偶尔只显示两句英文,不显示英文的时候能正常进入界面,数据更新正常,但是一解锁飞机推油门数据就跟卡住了一样不更新了,只有画面在动,拆螺旋桨推油门测电压一直不低于5v,应该不是供电的问题,目前不知道电压,不敢飞太远,自己不知道怎么解决了,特来求助泡泡老师,希望泡泡老师能帮忙解决一下,先谢谢了

网友(2017-03-03):
楼主加油,我们都看好你哦

楼主(2017-01-22):
还有一个问题,我飞控用的是pixhawk,现在不知道为什么,飞机正常搜到卫星之后闪绿灯,安全开关按下解锁正常,然后用遥控器解锁的时候开始跟正常解锁一样,红灯蓝灯来回闪,然后飞控长滴一生,紧接着滴滴两声无法解锁,必须多解锁几次才行,接地面站无错误提示

网友A:
重新刷一刷

网友B:
GPS支架中心那根杆子是铁的吗?换成碳杆。

楼主:
引用 网友B:
GPS支架中心那根杆子是铁的吗?换成碳杆。

是玻璃纤维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重新刷一刷

重刷了好多遍都不行啊

网友C:
版本太旧 现在基本用2.4以上的 太旧 minimosd 有mavlink 支持问题 不读数据
https://code.google.com/archive/p/minimosd-extra/downloads

红灯蓝灯来回闪,然后飞控长滴一生,紧接着滴滴两声无法解锁
红灯蓝灯来回闪 是gyro 在初始化 千万别动飞机
长滴 应该是arm
滴滴 disarm

有可能 prearm check 失败 或者直接进fail safe disarm 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版本太旧 现在基本用2.4以上的 太旧 minimosd 有mavlink 支持问题 不读数据
https://code.google.com/archi ...

那需要怎么解决呢,飞控版本3.3

楼主:
引用 网友C:
版本太旧 现在基本用2.4以上的 太旧 minimosd 有mavlink 支持问题 不读数据
https://code.google.com/archi ...

还有2.4的固件在什么地方有下载地址?

网友B:
测量OSD的供电电压,用低版本的MP,OSD那项点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测量OSD的供电电压,用低版本的MP,OSD那项点一下,

osd电压一直不低于5v,mp版本是卖家让用的1.3.28。pix版本3.3

楼主:
引用 网友B:
测量OSD的供电电压,用低版本的MP,OSD那项点一下,

osd 启用遥测点了好多遍还是不行

网友:
引用 楼主:
还有2.4的固件在什么地方有下载地址?

mini osd问题 固件,ceph osd,osd lock,hdmi osd 作者:ezk 9175 CT Tool for MinimOSD Extra 2.3.2.0 Pre Release

我没有中文版的 这里面包括配置工具和hex固件

网友:
引用 楼主:
osd电压一直不低于5v,mp版本是卖家让用的1.3.28。pix版本3.3

我不觉得你的配置电压是问题
以前遇到的情况如果电压太低就直接黑屏了
mp 任意版本 pix 3.3 这个osd是可以用的

网友:
把osd连接在pixhawk另一个接口 , 1及2接口试试 , 我是接在1 才行 , 按安全开关後 , 出现二短音 解不了锁 , 多是罗盘问题 , 到总参数关闭禁用第二个罗盘一试

网友:
不懂帮顶一下

网友(2017-03-03):
同样情况,求解决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