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帖] 求助

楼主(2017-01-22):
泡泡老师!请教一下,我新入了一块雷迅的pix!在调试阶段发现飞控同时连接数传和osd模块,电脑用数传可以连接,但是地面监视器无法看到飞机传回图像以及数据!只要一拔掉飞机的数传重新上电图像和数据就能看到!数传模块和osd模块以前也连过pix但不是雷迅的一切正常!这是为什么啊?谢谢

网友A:
数传接tel1   osd接tel2

楼主:
引用 网友A:
数传接tel1   osd接tel2

就是这样接的,但不行

网友:
不是OSD的问题,是MP的问题,和低版本的MP,比如1.3.30版,连接主控之后,OSD那项点一下就能修复了。

网友:
我也想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