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泡泡老师教程] APM解锁后怠速,推油门到最大转速还是不够

楼主(2017-01-22):
APM解锁后怠速,推油门到最大转速还是不够,油门已校准。。。。。

网友A:
地面站看一下,THR_MAX是否为1000,不是的话改到1000就应该没问题了

网友:
什么配置机器多重

网友:
你好!这个问题我遇到过。建议恢复出厂默认设置。以前老土的办法是将飞控刷成车的固件,再刷回多轴的固件解决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地面站看一下,THR_MAX是否为1000,不是的话改到1000就应该没问题了

老晋说的对,我改了以后还是不行,遥控恢复出厂设置之后在地面站重新校准了一次就好了。

网友:
你是不是起飞的时候不是自稳模式

网友:
软件里检查,自稳模式,解锁,油门最大,所有输出是否也最大。
解决办法,恢复默认,所有校准重新做一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