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遇到问题了!在线等师傅。。

楼主(2017-01-23):
之前飞机炸了,摄像头坏了我个人认为,图传发射有两根线断了,我自己焊上去了不知道对不对!最后一个问题新新摄像头没有DC  G  V不会接线怕烧了摄像头!这几个小问题高手指点下

网友A:
DC接电源
G  接地
V  视频

楼主:
引用 网友A:
DC接电源
G  接地
V  视频

我发射重新焊的没有问题吧!!还有新摄像头我分不清哪个是dc v g

网友A:
你摄像头哪个是旧的,哪个是新的都没写清楚,谁知道?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摄像头哪个是旧的,哪个是新的都没写清楚,谁知道?

第一张图为旧摄像头  第二张图为新摄像头 新摄像头不会接

网友B:
按照原来的线性接

楼主:
引用 网友B:
按照原来的线性接

新摄像头没有标注,我猜是三根针的这个,线须一般都是一样的吧摄像头

网友:
你第二张图是网络摄像头,不是模拟的,用不了吧

网友C:
新摄像头是网络摄像头,不是av模拟摄像头,不能用,网络摄像头是用网线连接的,走网络的,没有av输出。你买错了

网友:
我看第一个图接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新摄像头是网络摄像头,不是av模拟摄像头,不能用,网络摄像头是用网线连接的,走网络的,没有av输出。你买 ...

新摄像头但是接头真用网线!你意思不能用

网友C:
引用 楼主:
新摄像头但是接头真用网线!你意思不能用

当然不能用,接网线的是网络数字摄像头,我们普通用的是模拟摄像头,两个海面,网络摄像头没有av输出,无法连接图传,网络摄像头多少钱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当然不能用,接网线的是网络数字摄像头,我们普通用的是模拟摄像头,两个海面,网络摄像头没有av输出,无 ...

朋友送给我的,我问了听说是个不错牌子!网上已经有人想收这个头了。。。。不懂卖多少!!

网友:
二楼正解。

网友(2017-03-07):
三针的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