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神帮帮忙。

楼主(2017-01-23):
哪咤飞控加上pmu可以使用非凡osd n3吗

楼主:
不好意思啊,第二张图发错了。

网友A:
lite貌似不用加pmu都可以用吧osd的接口直接插到飞控gps查扣gps插到osd上

楼主:
引用 网友A:
lite貌似不用加pmu都可以用吧osd的接口直接插到飞控gps查扣gps插到osd上

我想用非凡N3

网友:
n3不清楚,你去看看视频教程现在的淘宝店里都有链接的

网友:
我lite用的n2,感觉已够用了

网友:
非凡兼容就行

网友:
问卖家就可以了。

网友B:
n3.要总线,只能用v2的pmu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n3.要总线,只能用v2的pmu才行

哪咤可以用v2的pmu呀

网友:
没有用过。

网友:
店铺里应该有写,第三方的东西,飞的时候一定要注意,祝爽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