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池问题

楼主(2017-01-23):
我的不知道是什么牌子的电池4S电,充一晚上了还是充不满,但充电电流已经是0.0A了,电压一直来回跳。B6充电器也不显示充满。怎么回事?

网友A:
B6冲到一定容量和到一定之间就会停止。估计你的容量大或者是电池平衡不是很好超时了。你重新再充一次就可以了。

网友:
不用充满,b6平衡速度很慢,我一般看到单片4.17就可以了

网友B:
电池平衡不好,B6就会一直工作,我的也是这情况!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池平衡不好,B6就会一直工作,我的也是这情况!

哪直接关掉充电器?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请深爱及时确认最佳答案,下次提问时可以得到更多关注,问题可以更快解决!方法是在最佳答案的楼层点击绿色 ...

请问怎么设置最佳答案呢?我使用APP上的。还不懂这个APP怎么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B6冲到一定容量和到一定之间就会停止。估计你的容量大或者是电池平衡不是很好超时了。你重新再充一次就可以 ...

估计是电池平衡不好,充格式5000毫安的很快就好了,这个就不行

网友:
引用 楼主:
哪直接关掉充电器?

一般让它平衡半小时就差不多了,直接拔电池就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