空速上升怎么破?

楼主(2017-01-23):
昨儿在某宝买了个空速计不是成品的,链上apm过了2分钟校准,然后数值不断上升怎么回事

网友A:
可能需要检查两项。电源电压是不是稳定,这种空速计输出直接与输入电压有关。买来的时候是不是防静电包装,我有一个放的时间久了进了灰尘,输出数据也有问题,平时保存的时候建议套上管子。

网友:
空速计这个东西看样子不好折腾。

网友B:
不知道空速干嘛用

网友:
我的情况是一开空速计飞控就不在水平界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知道空速干嘛用

返航省电,而且不怕失速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能需要检查两项。电源电压是不是稳定,这种空速计输出直接与输入电压有关。买来的时候是不是防静电包装, ...

我直接总usb供电可能有问题吧

楼主:
如果不堵住空速计校准,它的空速自己上升,而且跳动,堵住后很稳定,但松开后空速变为43.4#(泪) #(泪)

网友:
怎么没有/买空速管和空速头?你这仅仅是一个空速传感器。

网友(2019-09-17):
保存还有这么多讲究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