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轴飞行器DIY教程------F450四轴装机实例-其它安装调试(8)

楼主(2017-01-23):
乐迪AT9遥控器失控保护设置
APM电池、GPS和地面站故障保护
APM地理围栏设置
APM的3DR无线数传的安装和调试

乐迪AT9遥控器失控保护设置

在飞行器飞出了遥控器的有效发射范围,或者关闭了遥控器电源等故障,可以激发APM飞控的失控保护,让飞行器自动返航或者下降。设置这个失控保护有点复杂。步骤较多。
1、接好APM的USB线,打开MP,点CONNCET。
2、打开主菜单“初始设置”的“必要硬件”中的“遥控器校准”。
3、打开遥控器电源,把油门拉到最下,不停的向下按油门微调按钮,看着MP界面,把Throttl的值调到960附近。
4、进入遥控器的“失控保护”界面,转动“Pusb”按键,选择油门,再按一下“Push”,改为“F/S”,所显示的百分比是自动算出,完成后在按下“Push”键保存。
5、返回遥控器首页,向上按油门微调按钮,把油门微调恢复到0。
6、回到MP的“遥控器校准”界面,把遥控器油门杆拉到最低,看下正常时候油门的最低值,把遥控器关闭,油门最低值会立即下降,一般要小于975。如果出现这种情况,表示遥控器的失控保护设置是成功的。
7、设置APM的飞行模式,其中一定要有“RTL(返航)”和“Land(降落)”的飞行模式,如果没有设置的请看《乐迪AT9遥控器的6段开关飞行模式设置》。
8、关闭遥控器的电源。打开主菜单“初始设置”的“必要硬件”中的“故障保护”。把图示所圈的地方,改为“Enabled always RTL”,意思是出现故障时候返航,也可以设置为“Enabled always Land”(降落)。由于这时候是关闭遥控器电源,能看到油门Radio 3的PWM值,把这个值加10后,填到“故障保护PWM”中。
9、飞行器不要接电池,只接USB或者数传,按以下步骤测试:
(1)用遥控器的5通道开关把飞行模式切换到自稳,并对APM解锁,油门杆保持最低位置,立即关闭遥控器。这时候APM会立即上锁,MP的HUD界面会出现锁定和故障保护等信息。
(2)把飞行模式切换到自稳,用遥控器对APM解锁,把油门推到中间位置,立即关闭遥控器。如果飞行器的GPS已经定位了,HUD显示飞行模式会自动切换到“RTL”,否则会自动切换到“Land”。
(3)接着上一个步骤,重新打开遥控器,APM会自动解锁,把通道5的开关随便拨动一下,再拨回到自稳模式,HUD上看到APM飞控会重新回到“Stabilize”自稳飞行模式。
完成以上的测试后,你可以把飞行器螺旋桨全部卸下来,APM接上USB线或者无线数传,再接上飞行器电源,重新按上面方法测试一次,重点看(2)和(3)步骤的电机会不会保持转动。

APM电池、GPS和地面站故障保护

1、接好APM的USB线,打开MP,点CONNCET。
2、打开主菜单“初始设置”的“必要硬件”中的“故障保护”。
3、电池故障保护
如果你的APM使用电源供电模块的话,可以进行电池故障保护设置。
(1)设置
1)低电量:设置你认为需要激发电池故障保护的电压。锂电池的标称电压是3.7V,低于3.7V时候降压特别快。如电芯在3.6V时候激发电池故障保护,3S的电池是3*3.6V=10.8V。如电芯在3.5V时候激发电池故障保护,3S的电池是3*3.5V=10.5V。低于这个设置的电压超过10秒就会激发电池故障保护。
2)保留电量:设置剩余电池容量多少时候激发电池故障保护。一般是设置为总容量的20%。如电池容量是2600mAh,20%的容量是520mAH。低于这个设置的电池容量就会激发电池故障保护。如果输入0的话将忽略这个参数。
3)设置完毕后,把“Disabled” 改为“Land”(降落)或者“RTL”(返航)。
如果是在自稳(Stabilize)飞行模式或者特技(Acro)飞行模式下解锁,并油门还是为0的时候,APM会立即上锁;如果是在自动(AUTO)飞行模式下,并且GPS已经定好起飞前“家”的位置,飞离“家”2米以上距离时候就自动返航(RTL);其它情况下是执行降落(Land)。其实就是说,电池故障保护只有在自动飞行模式下会激发“RTL”(返航),其它都是立即降落。
(2)设置建议
1)一定要设置好电源模块的电压和电量参数,否则会激发出错误的电池故障保护。请看《飞控电源模块的配置》。如果换不同电压或者容量电池后,务必要重新修改以上两个值。
2)由于这个电池故障保护只有在自动(AUTO)飞行模式下才有可能自动返航,其它飞行模式都是立即降落,有一定的使用风险。通过OSD、地面站、电压告警BB响等人工监控的方式判断电池状态,而做对应的处理是最可靠的,要谨慎使用这个电池故障保护功能。
4、GPS故障保护
默认情况下,AMP的GPS故障是开启的。如果飞行器在需要使用GPS的飞行模式下(自动、引导、留待、返航、绕圈、定点、飘移等)下飞行,发生超过5秒的GPS故障就会激发降落或者定高模式。
打开主菜单“配置/调试”的“全部参数表”,在搜索框中输入“FS_GPS_ENABLE”查询。“FS_GPS_ENABLE”值中0表示禁止,1表示切换到降落模式,2表示切换到定高飞行模式。
5、地面站故障保护
如果你是使用地面站通过数传来控制飞行器,在地面站软件发生故障或者电脑死机时候,造成地面站与飞行器失去联系超过5秒后激发地面站故障保护。地面站故障保护会发生:
(1)如果在自稳飞行模式或者特技飞行模式解锁,并且遥控器油门为0的时候,APM自动上锁。
(2)GPS已经定好起飞前“家”的位置,飞离“家”2米以上距离时候就自动返航。
(3)起飞前GPS没有定好位置,或在“家”两米之内自动降落。
(4)如果在自动飞行模式,并且参数 Enabled_continue_in_auto_mode 设置2的时候继续执行任务。
打开主菜单“配置/调试”的“全部参数表”,在搜索框中输入“FS_GCS_ENABLE”查询。“FS_GCS_ENABLE”值中0表示禁止地面站故障保护,1表示立即返航,2表示自动飞行模式将会继续任务,其它飞行模式返航。注意的是,如果你的地面站只是调参或者监控用途,并没有直接控制飞行器飞行,那就没必要激活这个地面站故障保护。
如果激发地面站障保护后,飞行器与地面站又恢复连接,飞行器会保持激发故障后的飞行模式(返航或者降落),你需要手工切换到其它飞行模式。例如开始时候是自稳的飞行模式,发生地面站故障保护后飞行模式更改为返航或降落,如果您想要重新控制飞行器,你需要再次切换飞行模式,才能切换回到自稳模式。
6、遥控器的失控保护,请参考《乐迪AT9遥控器失控保护设置》。

APM地理围栏设置

除了各种的切换飞行模式、失控保护等外,APM地理围栏同样能能减少飞行器放生的机率。
1、接好APM的USB线,打开MP,点CONNCET。
2、打开主菜单“配置/调试”的“地理围栏”。
(1)激活这个功能要勾下“启用”。
(2)类型:“Altitude and Circle”表示围栏同时限制半径和高度;“Altitude”表示围栏只限制半径;“Circle”表示围栏只限制高度。如果没什么特殊,最保险的围栏是选择“Altitude and Circle”。
(3)动作:“RTL or Land”表示如果超出围栏限度,将返航或者降落;“Report Only”是只发出提醒信息而不做其它动作。
(4)最大高度[m]:输入围栏的最大高度。要类型选择“Altitude and Circle”或者“Circle”才有效。新手练习飞行时候的可以设置高度小点。
(5)最大半径[m]:输入围栏的最大半径,建议至少30米。要类型选择“Altitude and Circle”或者“Altitude”才有效。在不太开阔和人员密集等地方飞行时候,建议这个值设置小点。
(6)返航最低高度[m]:输出0表示使用默认的返航飞行模式的高度,输入其它值的就用这个值的高度返航。
3、超过围栏边界的处理
(1)飞行器第一次越过围栏边界,APM切换返航飞行模式。
(2)如果飞行器第一次越过边界时候没能返航或者降落还是一直飞的话,APM会建立一个新的比原来半径和高度增加20米的围栏。飞行器一旦越过这个新围栏的话,APM再一次切换到返航飞行模式。
(3)每次越过围栏边界但返航失败时候,都会在上一个围栏基础上建立新围栏(半径和高度增加20米),越过新围栏边界时候APM都会尝试切换到返航飞行模式。如果最后建立的新围栏已经比初始设置的半径或者高度大100米,APM就直接切换到降落。
4、围栏边界的注意事项
(1)激活围栏后,飞行器的GPS需要定好位置,并且HDOP的精度要小于2才能解锁。
(2)在开启这个功能前,要测试好APM的返航飞行模式能正常工作。
(3)可以通过遥控器的通道7或者通道8来开启或者禁止这个功能。打开主菜单“配置/调试”的“扩展参数”,在通道7选项或者通道8选项中选择“Fence”,在对应通道的开关打在高位时候激活围栏功能。

APM的3DR无线数传的安装和调试

无线数传能代替USB线进行调参,还能实时取到飞控数据。在校正罗盘的时候,360度转动飞行器时候USB线很容易缠绕机身,而用了无线数传就没这个烦恼。在飞行时候,通过无线数传能实时传输飞行数据到地面站,有利于监控和调试飞行器。
1、无线数传模块介绍
3DR无线数传是APM的一个数传模块,我们用的数传模块发射接收频率是433MHz,功率是100mw,有效距离大约是500米左右。这个数传模块分为接APM飞控的TTL端和接电脑或者手机的USB端。买的时候记得要有TTL转USB刷机小板,否则无法调试TTL端。
2、调试TTL端参数和升级固件
(1)把TTL转USB刷机小板的插口插到TTL端的接口上,再用USB线接上电脑。TTL转USB刷机小板插到电脑时候如果有提示安装驱动程序,不需要理会这个提示。下载CP210x_VCP_Windows(http://pan.baidu.com/s/1kUiA8Az)驱动程序,电脑操作系统是32位的运行 CP210xVCPInstaller_x86.exe,电脑操作系统是64位运行 CP210xVCPInstaller_x64.exe。所有安装步骤使用默认选项,直到安装驱动程序完毕。
(2)打开电脑“控制面板”的“设备管理器”,点开端口就可以看到USB刷机小板所用的端口号。
(3)打开MP,不需要接APM飞控。点“初始设置”的“可选硬件”的“Sik Radio”。在连接处选择刚才看到的端口号,速率改为57000。再点“加载设置”,成功后,在本地参数中会显示当前数据。
(4)先看下当前的版本,点“加载固件(本地)”按钮后MP会自动升级数传固件。等待一段时间后,直到进程条显示Success表示升级成功,再看下当前版本号并与之前的版本号进行比较。
(5)在参数表中,把发射功率改为“20”以便获得最大的通信距离,修改后点“保存设置”按钮,其它参数不要修改。
3、调试USB端参数和升级固件
(1)把USB端用USB线接上电脑。下载FTD3XXDriver_WHQLCertified_v1.0.0.6(http://pan.baidu.com/s/1qXq7TUk)驱动程序。这个驱动程序没有exe的自动安装,需要在“提示安装驱动程序”的界面中手工选择驱动程序版本。
(2)打开电脑“控制面板”的“设备管理器”,点开端口就可以看到USB端用的端口号。
(3)打开MP,不需要接APM飞控。点“初始设置”的“可选硬件”的“Sik Radio”。在连接处选择刚才看到的端口号,速率改为57000。再点“加载设置”,成功后,在本地参数中会显示当前数据。
(4)按照TTL端的方法的步骤升级固件,TTL端和USB端的固件要相同,否则无法连接。同样,也把USB端的发射功率改为“20”。
4、安装TTL端到飞行器上

(1)把USB端用USB线接上电脑。信号线一头插到TTL端上,另外一头插到APM飞控的Telme接口,接上飞行器电源线。在MP连接处选择USB的端口及57600的速率,点连接按钮,等待一段时候后,MP就通过无线数传与APM连接上了。

(2)测试成功后,断开飞行器电源。把TTL端用扎带固定在上中心板上。TTL端安装的位置注意不能靠近接收机和图传,防止互相干扰。数传的天线垂直向下,防止被螺旋桨打到。

网友:
好家伙,这么多。。。

网友:
乐迪遥控设置六个模式确实很方便。路过帮顶

网友(2017-06-02):
遥控器失控保护,我的油门杆最低值也只能是1083,遥控通电时最低是1089,出现不了960左右

网友:
解锁时提示  Arm  : Thr bellow FS

网友(2017-07-09):
好 学习一下 晚上回家按照你的方法试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