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pix在SBUS下如何利用飞控输出通道原样输出遥控器信号

楼主(2017-01-23):
在用PIX的模友中,大部分肯定很想用SBUS这种只接1根线的方式,理线方便而且还可以少买一个编码器,但是接了SBUS后,想接其他例如云台之类的就没办法了。之前呢,论坛也有dalao写过类似的东西(地址:http://www.moz8.com/thread-78881-1-1.ht,本贴内容中部分内容直接引用,特此声明。),文中写到rc1~8分别对应飞控的main out 1~8,rc9~14分别对应aux out 1~6,   但是后文说到6通道映射用到了云台页面的参数,比较麻烦。而想使用AUXOUT进行输出呢,虽然设置简单(例如:将RC10参数树中的RC10-FUNCTTON值设为1就可以使用pix的AUXOUT2接口原样输出遥控器10通道信号)
但是我相信很多模友的遥控器根本没有9个或9个以上的通道。就算有,也有部分类似于AT9之类的某个通道只能是2段开关,不能是旋钮。那这样就只能利用云台页面进行设置,十分麻烦。
既然rc1~8分别对应飞控的main out 1~8,那么理论上更改没有使用的主输出通道(电调插口)的参数表进行舵机输出是可行的。
main out总共有8个输出口,对应的是M1~M8电机,一般模友都是四轴,六轴居多,八轴的朋友也不会在意买个9通以上的遥控器。那么我们至少可以用到2个,四轴可以用到4个输出。
我们以四轴为例把RC5的RC5-FUNCTTON值设为1,把舵机接到M5接口上,就可以使用第五通道来控制舵机。第六通道也是如此把舵机接到M6上,再把RC6的RC6-FUNCTTON值设为1,即可。

楼主:
抢个二楼,有错误的地方还请大家指正

网友A:
at9扩频升级成9s可以sbus和单独通道同时输出

网友B:
这么回事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at9扩频升级成9s可以sbus和单独通道同时输出

这也是个别遥控器支持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么回事啊。。。。。。。。。。

可以试试,挺方便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