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vo 7e 刷 deviation5.0 之后...

楼主(2017-01-23):
Devo 7e 入了也快两年了, 只改了功率,别的都没动,连三位开关都没改还是原长的配置,之前刷的给力固件没啥问题,一直用着。最近看到deviation出了5.0,有很多更新的地方,于是就按照官网说明刷了deviation 5.0的固件,对频、使用都没问题,但是tx功率不能调整了,连使用“range test”功能都不能改变功率,提示“No range test possible”。难道是我版本刷错了,或者还是刷的有问题?
请Devo 7e 有刷deviation 5.0 的模友看看是不是也这样,是我刷的问题还是本来就这样?小弟先谢谢了。

网友:
路过帮顶,一直用的给力固件

网友:
从来不刷固件

网友A:
看hardware.ini文件里相应的has_pa打头的那一行前面是否加; 了,有的话去掉就能调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hardware.ini文件里相应的has_pa打头的那一行前面是否加; 了,有的话去掉就能调了 ...

明天试试,谢谢大神,有问题再问您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hardware.ini文件里相应的has_pa打头的那一行前面是否加; 了,有的话去掉就能调了 ...

已试验,语句 “;has_pa-cyrf6936 = 0”需要改成“has_pa-cyrf6936 = 1", 前面的“;”去掉,同时数值“0”改为“1”使能,谢谢 @mike_yong的指导,回帖以便后人方便修改。

楼主:
devo 7e我就飞室内穿越,所以没有做过拉距测试,就算失控也就是掉家里,但是在家里我一般只开到10mw,穿两堵墙从来没有失控。回头做个拉距测试再发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