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我看看哪个模块好一点,用在图传上的。

楼主(2017-01-23):
左边这个是LC滤波电路模块
中间这个是DC-DC可调降压稳压模块
右边这个是DC-DC可调升降压稳压模块
我用的是3S电池,接图传上用于抗干扰什么的,该用哪个模块呢?感觉中间的这个只有降压功能,如果3S电池电量低于12V了,模块不能很好工作,因为输入电压要比输出电压高,而图传和摄像头都是要在12V。
另外中间和右边的这两个模块不知道有没有滤波的功能,上边也有电容和电感。不懂。
请模友帮我选选。

网友:
想滤波肯定是lc滤波模块了

网友:
三个都有,三个的用途都不一样,你只要左边这个就可以了。

网友:
滤波模块就可以了~~~~~~~~~~~

网友:
左边的就好

网友A:
不知道那种很小的一两块钱的,,好像叫mini 360 啥的降压模块好用么...我 的摄像头是5V的...得降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知道那种很小的一两块钱的,,好像叫mini 360 啥的降压模块好用么...我 的摄像头是5V的...得降 ...

那个可以 我手上也有 很精准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那个可以 我手上也有 很精准的

会出现波纹或者其他的什么么?

网友:
滤波的话三个都有  楼主用左边那个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会出现波纹或者其他的什么么?

mini360只是降压而已。

网友:
淘宝店铺上应该有些,一般这种降压模块都是带滤波的

网友:
一般就行

网友:
用lm2596就可以

网友:
需要解决什么问题,仍然不明了。

网友:
第三个我用过 也不清楚好不好,路过帮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