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旋翼新手求教

楼主(2017-01-23):
我的四轴起飞时有一个马达不转,拆了桨以后,加大油门就可以转,感觉是apm调试问题,请问大神改怎么解决

网友A:
电调校准了吗

网友B:
应该是电机或电调其中一个有问题 之前我也遇到过 你可以单独测试一下 测试的时候用手或去他东西给电机一点阻力。

楼主:
引用 网友B:
应该是电机或电调其中一个有问题 之前我也遇到过 你可以单独测试一下 测试的时候用手或去他东西给电机一点 ...

那应该怎么单独测试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调校准了吗

是这样的,相当于在这个地方是好好的,能平稳起飞。到了另外一个地方,就有一个电机有点问题,小油门不转,拆了扇叶,加大油门就转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是这样的,相当于在这个地方是好好的,能平稳起飞。到了另外一个地方,就有一个电机有点问题,小油门不转 ...

油门校准了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那应该怎么单独测试呢?

不要接飞控单独接接收机 上桨(缺项有负载才能检测出来,没负载大油门可以转)注意安全

网友D:
引用 楼主:
是这样的,相当于在这个地方是好好的,能平稳起飞。到了另外一个地方,就有一个电机有点问题,小油门不转 ...

有时能正常飞,有时不行,可能是线路接触不良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要接飞控单独接接收机 上桨(缺项有负载才能检测出来,没负载大油门可以转)注意安全

谢谢,懂了,现在就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C:
油门校准了吗?

好像不会……怎么校?

网友C:
引用 楼主:
好像不会……怎么校?

论坛里有教程,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要接飞控单独接接收机 上桨(缺项有负载才能检测出来,没负载大油门可以转)注意安全

测试了,都是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有时能正常飞,有时不行,可能是线路接触不良吧。

单独试的时候都是好的,一接到飞控就一号电机出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论坛里有教程,

已经调好了,谢谢各位,明天去试飞

网友E:
引用 楼主:
已经调好了,谢谢各位,明天去试飞

说说怎么好的,以供大家参考

网友:
油门行程校准了吗

网友F:
到泡泡实验室多看看泡泡老师的教学视频,基本的设置、遥控器校准电调校准,加速计罗盘校准要对,其次检查接线没有虚焊错误,不要着急飞,确实各项检查没问题了再试飞问题就少

楼主:
引用 网友E:
说说怎么好的,以供大家参考

我今天试了一下,发现不是油门的问题,因为油门校正的时候四个电机是同时转的,切换到正常状态就不行,往不转电机那个方向倾斜就会转,应该是水平校准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F:
到泡泡实验室多看看泡泡老师的教学视频,基本的设置、遥控器校准电调校准,加速计罗盘校准要对,其次检查接 ...

嗯,安全第一

楼主:
引用 网友E:
说说怎么好的,以供大家参考

遥控器没回中!终于飞起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说说怎么好的,以供大家参考

是遥控器的问题,回中之后就好了

网友:
重新做校准

网友:
引用 楼主:
已经调好了,谢谢各位,明天去试飞

我看到你说飞丢了?找到了吗?

网友:
校准电调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