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p racing f3 飞控

楼主(2017-01-23):
sp racing f3 飞控链接电源 红色led一直闪亮,是什么原因   同时接上蜂鸣器 一直响

网友A:
估计接收机信号没有到达飞控端。在飞控调参软件Reciever栏目,上动力电(去螺旋桨),开遥控器,检查接收机信号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估计接收机信号没有到达飞控端。在飞控调参软件Reciever栏目,上动力电(去螺旋桨),开遥控器,检查接收机 ...

遥控器没有解锁。解锁就不响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遥控器没有解锁。解锁就不响了。

在飞控调参软件Reciever栏目,配合遥控器校准各通道行程和中点。
确认油门通道的最小值,小于你设定的Min-throttle值,通常是1040、1050、1070等

网友:
请加管理员飞天狼微信moz8com ,官方qq群218049930、电话:18988789197(短信留言),到站务管理板块下载手机客户端APP,大家一起打造中国最大航模爱好者朋友圈。

网友:
没有用过。

网友:
MEI YOU YONG GU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