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3 飞控 12c错误

楼主(2017-01-23):
F3固件刷写完毕。连接Clean flight ,校准水平的时候,发现示意的飞行器卡顿,姿态跟不上飞控的姿态,接近死机。底下状态栏显示封包错误, 12c错误,过期。刚开始以为是固件版本问题,不论刷写了CF 的1.13-1.14.2版本,还是刷写BF的3.0-3.1版本,都无法解决问题。连接进入调参软件就卡顿,点设置保存就出现rebooting。飞控无法继续下一步调试,更别提解锁。请问各位大神,是什么原因?该如何解决,谢谢!!!

网友:
好好学习天天向上!!!!!!!!!!!

楼主:
不会是硬件问题吧?

楼主:
上电,可以解锁,电机自转,可以玩手动模式。动力电断电,再上电无法解锁。断电,要等2分多钟,再上电,才能重新解锁。调参界面还是很卡,只能玩手动默认模式了,悲剧。什么参数都调不了,点保存就卡死。

楼主:
问题依旧没解决,怀疑陀螺仪传感器出故障。motor油门行程校准完毕,手动模式,不上浆推油门,显示个个马达转速一致。自稳模式,解锁推油门,就个别马达乱转,转速奇高,没有任何规律。过完年再问厂家了

网友:
没有用过这个飞控。

网友:
你仔细看看你的飞控的芯片   上面是不是写 STM32F303CCT6。如果只是CBT6,那你碰到黑心厂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