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地飞7遥控器

楼主(2017-01-23):
      今天飞飞翼不小心把遥控器摇杆弄坏了,导致飞机差点炸了。
       遇到的问题是遥控器摇杆无法复位,打开一看是摇杆限位柱断了,尝试修复无果,现求教各位模友,有没有人卖天七尸体的,或者在哪里可以买到这种摇杆总成?知道的模友请告知一下。

楼主:
拜托拜托

网友A:
直接返厂是最明智的选择

网友B:
这是自己做的?

网友:
咸鱼应该有

网友C:
天地飞售后肯定有

网友D:
售后,要么淘宝咸鱼,可以自己修

网友E:
返厂啊,很方便,要是售后能直接卖你配件就更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返厂啊,很方便,要是售后能直接卖你配件就更好了

我就打算只换个遥杆总成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是自己做的?

飞翼自己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售后,要么淘宝咸鱼,可以自己修

就只能换配件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天地飞售后肯定有

那我去问问

网友F:
复制这条信息,打开手机淘宝即可看到【我想飞航模  全新 原装 七八九通(四轴承)总程 / 摇杆回中件】¥4ZZv75DmOT¥http://c.b1za.com/h.2Sw2rX?cv=4ZZv75DmOT&sm=ea30c8

网友:
我上面发的是天地飞的官方店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直接返厂是最明智的选择

闲鱼二手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复制这条信息,打开手机淘宝即可看到【我想飞航模  全新 原装 七八九通(四轴承)总程 / 摇杆回中件】¥4ZZ ...

谢谢谢谢,好人

网友:
引用 楼主:
闲鱼二手买的

一样的可以返厂哈,直接联系即可

网友G:
试问,机身与鸡翼怎样连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G:
试问,机身与鸡翼怎样连接的

碳杆,2根最好。不过这玩意还得炸机炸的猛多少碳杆都没用,我用了一根碳杆,两根嫌太重,,飞翼俯冲两翼载荷太大,加根碳杆可以两翼折断

网友:
天地飞官网店有卖总成,买个直接换

网友:
这都能整坏了,你也是N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