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小四轴电调

楼主(2017-01-24):
大家说说小四轴电调是用单个的好呢,还是四合一的好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按照银燕RS1806的参数,4S电池下的最大电流是11A多,不过紫弹系列12A规格网上好像没得卖?连银燕的官 ...

嗯,还真是,我也注意到了,在忽悠人

网友A:
引用 楼主:
师傅,我1806,2600想上紫蛋12安的电调咋样,可以不,

如果按照银燕RS1806的参数,4S电池下的最大电流是11A多,不过紫弹系列12A规格网上好像没得卖?连银燕的官方店里也没看到,6A和15A的有卖。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是的,现在的电调都是很小的,放到机臂上刚好

也就是紫蛋还可以,别的要是130以下轴距都放不下

网友B:
引用 楼主:
好是好,随着机架越来越小,机臂上就不好放了,

不是的,现在的电调都是很小的,放到机臂上刚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还是单独电调好

好是好,随着机架越来越小,机臂上就不好放了,

网友B:
还是单独电调好

楼主:
引用 网友C:
装机臂上要注意保护,离电机越近越好,不然很容易被桨打到电调,或者在电调上面包一块塑料板,防止被桨叶打 ...

谢谢大师的指点

网友C:
装机臂上要注意保护,离电机越近越好,不然很容易被桨打到电调,或者在电调上面包一块塑料板,防止被桨叶打坏。
我打坏过一个电调,直接打断路了。

网友:
从重量上考虑就好了  其实四合一安装起来很麻烦的 .   并没有节省空间 .
单个的电调重量和空间利用上都比4合一电调要好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是啥飞塔

啥飞塔就不点名了,说我黑它们。

网友E:
各有好处   一体装机方便  分体的坏了不至于全部换

网友:
单一的好

楼主:
引用 网友F:
单个

我也觉得是,四合一的是不是有干扰

楼主:
引用 网友E:
各有好处   一体装机方便  分体的坏了不至于全部换

四合一爱坏吗,是不是高频有干扰

网友:
单个换的成本低

网友:
好好学习天天向上!!!!!!!!!!!

网友G:
装单个吧

网友:
我喜欢一体的,目前正在用,很爽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也觉得是,四合一的是不是有干扰

坏了不好换,换起来成本高

网友:
引用 楼主:
四合一爱坏吗,是不是高频有干扰

容不容易坏  我也说不上  毕竟我用了没几次  也还没坏

网友:
单一的好!

楼主:
单一的成本是低,可是那位置也增加了磕碰的危险,一体的相对保护的会好一些

楼主:
引用 网友G:
装单个吧

可以参考

楼主:
引用 网友E:
各有好处   一体装机方便  分体的坏了不至于全部换

过去2204都用12a银燕,也没烧过,现在怎么小鸡都上三十安的了,有必要吗

楼主:
引用 网友H:
路过来学习

谦虚了

楼主:
都纳闷是不是现在一体板能不能承受那么大的电流,是不是虚标

网友E:
引用 楼主:
过去2204都用12a银燕,也没烧过,现在怎么小鸡都上三十安的了,有必要吗

因为现在的动力足   2205都能上1.6kg拉力了。。。电流大电压高才做得到

楼主:
引用 网友E:
因为现在的动力足   2205都能上1.6kg拉力了。。。电流大电压高才做得到

唉,也是

网友A:
我正在准备装一只150机,也是有这个纠结!但我还是想先用一次独立的电调,从来没装过要感受一次!感觉机臂上装上电调更酷!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正在准备装一只150机,也是有这个纠结!但我还是想先用一次独立的电调,从来没装过要感受一次!感觉机臂 ...

机臂上装电调,很好

楼主:
引用 网友E:
因为现在的动力足   2205都能上1.6kg拉力了。。。电流大电压高才做得到

师傅,我1806,2600想上紫蛋12安的电调咋样,可以不,

网友I:
安安稳稳的用独立电调,我现在两种飞塔,开始还不错,装机简单。后来炸鸡,可能伤到什么元件了,现在各种问题,都没办法排除,只能整体换。

楼主:
引用 网友I:
安安稳稳的用独立电调,我现在两种飞塔,开始还不错,装机简单。后来炸鸡,可能伤到什么元件了,现在各种问 ...

谢谢您的亲身体会,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师傅,我1806,2600想上紫蛋12安的电调咋样,可以不,

没什么问题  不过如果是固定翼的话  子弹没有ubes对于接收机供电会比较麻烦

楼主:
嗯,是的,我的是四轴,不是固定翼,不想上二三十安的,尺寸问题,也不想太暴力,所以考虑十二安的

网友:
新人到此学习,感谢楼主分享。

楼主:
电调支持125和支持D....用起来区别大不大

网友D:
引用 网友I:
安安稳稳的用独立电调,我现在两种飞塔,开始还不错,装机简单。后来炸鸡,可能伤到什么元件了,现在各种问 ...

你是啥飞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