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pm电机不同步

楼主(2017-01-24):
电机不一起转,在油门很低的时候只有右边两个转!自稳时不水平也不会自动调整!这是怎么回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坐标到此一游!~

不能给点建议?

网友:
电调里调下进角试下

网友:
把遥控器重新校准一下,然后电调再重新校准一下就好了

网友:
在apm校准界面重新校准遥控器,然后通过apm校准电调,飞控加速度计也重新校准就好了

网友:
重新按照教程重来一次试试

网友:
加速度计校准一下,遥控恢复出厂设置再试试

网友B:
建议你看看泡泡教程

楼主:
引用 网友B:
建议你看看泡泡教程

就是按着做的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就是按着做的啊

你在泡泡版块留言

网友:
飞控水平教了啊?

网友:
可能电调油门没设置好吧

网友:
我怎么知道

网友:
所有设备重新校准,电调行程,传感器,飞控水平,遥控器

网友:
电机不同步?先一步一步排查
1,在地面站遥控器校准
2,做电调的油门行程(apm可以做同步的行程方法:油门最大通电,等apm红蓝闪烁的时候断电再通电,听到电调的提示音后把油门拉到最小)
3,apm飞控电机的顺序(错了没有自稳功能了,而且不能起飞)

网友(2017-04-08):
电机线焊接问题,或者是对插有松动,我 用的大疆电机电调这情形经常有,还 有就 是 电机线有 破损,接触到 了机架什么 的

网友:
重新校准遥控,然后校准电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