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指点用什么fpv载机

楼主(2017-01-24):
电池3s5200 25c 电机2217 kv1250xxd和9060,8060马刀,求推荐一款适合这个动力的fpv载机,泡沫的

网友:
小胖子,x8

网友:
天行者x5或者小胖。不过你这个电装好像都用不了

网友:
自己做个飞翼吧

网友:
这个动力配置机型也是很多可以选择的说
飞翼C1,天行者X5,冲浪者X8,小胖子

网友:
短距用冲浪者X8,但是X8抗风能力比较差。
中距用C1飞翼或者天行者X5,抗风比X8好一些。

网友:
小胖子,大胖子,冲浪者x8等等

网友(2017-10-05):
此级别电机适合飞1.2公斤之内的飞机。
飞翼类翼展1.1到1.2米的适合,起飞重量1000到1200克,有C1,天行者X5,HDWing等。
常规布局的飞机翼展1.1到1.5米,起飞重量1100到1300克,有冲浪者X8(入门首选,便宜啊),小胖子,天行者1680(电机有点小了)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