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f3 evo坏了

楼主(2017-01-25):
我的有刷飞控坏了,今天就被我摔了一下,结果插电时没反应,电机接口两端有电压,电源没有接反,元器件没有掉,只是焊接电源线时电源线前面的电容给我搞坏了,我拆了。我用飞控接usb,飞控灯会亮,可以连上cf,并且同时接电,cf有电压显示,大家教教我该怎么办!!!!!江湖救急

网友:
上图,最好高清的

网友:
哪里虚焊脱焊了

网友:
接收和飞控板脱焊了吧,不然飞控有供电怎么没有反应

网友:
坏了论坛有义务维修的模友联系方式,可以寄过去帮你看看啊

网友A:
照片呢,是那款F3
我手上到是有些F3的元件,发过来修,

楼主:
引用 网友A:
照片呢,是那款F3
我手上到是有些F3的元件,发过来修,

暂时不修了,没时间!!!!!

楼主:
引用 网友A:
照片呢,是那款F3
我手上到是有些F3的元件,发过来修,

搞好了,就是一个191的地方那个接片搞歪了,我用镊子摆正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暂时不修了,没时间!!!!!

泡泡老师有没有联系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