乐迪小飞机到货

楼主(2017-01-25):
手里只有天八控,没有SBUS接收机,过年玩不啦,呜呜

只好发图看看啦
谁有天地飞SBUS接收求个或者求个乐迪控也可以

网友:
恩恩 很爽的样子哎

网友:
今天元宵节了,祝愿各位家庭像汤圆一样“团团圆圆",爱情像汤圆一样“甜甜蜜蜜",心态像汤圆一样“越滚越大",财源像煮汤圆一样“滚滚而来",朋友像汤圆一样“实实在在"。..祝各位亲朋好友元宵节甜甜美美,圆圆满满,元宵节快乐!美美哒么么哒

网友:
1S电池,为什么不用2S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单买飞机一套的:150元
买飞机加图传的:249元

哪里能买啊?发个链接呗!

楼主:
继续发图

网友A:
挺精致,多少银子

网友B:
不错,一共有多重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挺精致,多少银子

单买飞机一套的:150元
买飞机加图传的:249元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错,一共有多重啊?

手里没有称,不知道

网友C:
已经有了小黄机,乐迪这套机器也想买,团购忘记了,暂时就不折腾了,哈哈哈
换控还不如买个接收机换上去。

网友D:
实测、天地飞WBus接收机的Sbus通道,在某些厂家生产的飞控(F3普通版)不通

楼主:
引用 网友C:
已经有了小黄机,乐迪这套机器也想买,团购忘记了,暂时就不折腾了,哈哈哈
换控还不如买个接收机换上去。

谢谢  前辈指点

楼主:
引用 网友D:
实测、天地飞WBus接收机的Sbus通道,在某些厂家生产的飞控(F3普通版)不通

那不就很悲剧啦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实测、天地飞WBus接收机的Sbus通道,在某些厂家生产的飞控(F3普通版)不通

悲剧!请问大神:F3飞控的版本,从哪儿看呢?我在闲鱼买了架二手F3套机,还没有开始折腾呢

网友:
已经有了小黄机,乐迪这套机器也想买,团购忘记了,暂时就不折腾了,哈哈哈

网友D:
引用 网友E:
悲剧!请问大神:F3飞控的版本,从哪儿看呢?我在闲鱼买了架二手F3套机,还没有开始折腾呢 ...

两个方法都能查看:
1.刚连上调参软件(CF BF都行)在右上角connect/disconnect下面一行,点击Show Log文字按钮
2.在CLI菜单,输入version,回车

固件名称+版本号
CLFL1.13 就是CleanFlight 1.13
BTFL 3.0.1就是BetaFlight 3.0.1的意思

无论是CF还是BF,最新的版本飞控固件都能支持Sbus. Ppm协议的接收机

网友D:
引用 楼主:
那不就很悲剧啦

这个Mini飞控目测有PWM通道?微型六针接口,不换控的情况下,用天地飞的普通PWM接收机试一试。不然就只能换控玩这个歌飞机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两个方法都能查看:
1.刚连上调参软件(CF BF都行)在右上角connect/disconnect下面一行,点击Show Log文 ...

多谢指教!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Mini飞控目测有PWM通道?微型六针接口,不换控的情况下,用天地飞的普通PWM接收机试一试。不然就只能 ...

这个是接电调的接口,吧友有用在无刷穿越上啦!

网友:
好好好,祝你首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