纠结中,乐迪AT9,at9s,at10选哪个?

楼主(2017-01-25):
小白一个,想入手一遥控,乐迪AT9,at9s,at10该选哪一个,给提个建议。

网友(2017-06-01):
x9d,淡定,淡定,淡定……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两者外观不同,配置也不同。AT10II相对来说天线有升级,标配双天线接收机和电压回传模块,但是价格比较贵 ...

AT10怎么不出2S呢?AT10II与AT9S哪个出的最晚,哪个性能最好,最稳定?

网友:
引用 网友A:
同样纠结中,是AT9S还是AT10二代呢?这两个哪个更好一点?期待官方的回答!

AT9S和AT10II通信芯片硬件和软件一样,差别在天线,AT10II遥控器采用PCB平面天线方向性好,AT10II接收机R12DS是双天线,如果成90度放置,接收无死角。所以实际使用AT10II距离更远,稳定性高。
另外,R12DS支持12通道,AT10II目前主要是在行业机中使用,最多的是植保机,电力架线。

网友:
引用 网友A:
AT10怎么不出2S呢?AT10II与AT9S哪个出的最晚,哪个性能最好,最稳定?

AT9S和AT10II通信芯片硬件和软件一样,差别在天线,AT10II遥控器采用PCB平面天线方向性好,AT10II接收机R12DS是双天线,如果成90度放置,接收无死角。所以实际使用AT10II距离更远,稳定性高。

网友:
为什么好些控在中国大陆销售,确不给中文的选择呢

网友:
引用 网友C:
9和9S有什么区别?

9S升级了混合双扩频技术,摇杆和主板走线也有升级优化,外观颜色也不同。目前AT9已经停产了。

网友:
中文操作界面的还有什么可以选择的呢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同样纠结中,是AT9S还是AT10二代呢?这两个哪个更好一点?期待官方的回答!

两者外观不同,配置也不同。AT10II相对来说天线有升级,标配双天线接收机和电压回传模块,但是价格比较贵。两者都拥有独家的混合双扩频技术,具体根据你的需求喜好来选择。

网友C(2017-05-02):
9和9S有什么区别?

网友A:
同样纠结中,是AT9S还是AT10二代呢?这两个哪个更好一点?期待官方的回答!

网友(2017-01-25):
钱不够就at9s吧

网友:
都不错,有米就如好一点的

网友:
首选AT9S,最性价比的应该是I6S。

网友:
At9s,这个是最晚出的。

网友:
AT9s成熟些

网友:
都不推荐

网友:
要买就买最新的

楼主:
刚入魔,推荐一个

网友:
at10 二代也很666

网友:
新手,买哪个都一样。

网友D:
先买个fs i6吧,然后直接上futaba18sz

网友:
引用 网友D:
先买个fs i6吧,然后直接上futaba18sz

乐迪真心不行

网友E:
大神用过乐迪,有什么问题吗?

网友D:
引用 网友E:
大神用过乐迪,有什么问题吗?

我at9配r6d飞100米就没信号了。还不如mc和富斯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at9配r6d飞100米就没信号了。还不如mc和富斯

罗迪这么差劲呀。

网友:
不要犹豫了,买AT9S。我现在用的就是9S,价钱合适,金色面板很大气,是我喜欢的颜色。
最重要的是手感、稳定性什么的都很不错

网友:
富斯用户路过

网友:
at10s咋样?于9s多了一个通道再有其他好点吗?,这2个那个上市时间晚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