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解决] 电机转一会只有左边两个转了,剩下四个不转

楼主(2017-01-25):
江湖救急
泡泡大哥能教一下,怎么调整电机的输出,让电机输出平稳一点
现有一个六轴,问题是解锁电机转动以后最大油门,飞不起来
                                        问题二电机转一会后5号电机就不转了再过一会就只有2号和6号电机转动,其他的都不转了
                        问题三电机转速不够,油门校准和遥控校准都做了好几遍,没用
现在电机是2216 880KV(6个)   电调是天行者40A(6个)  遥控乐迪AT9S  飞控PAM2.8
                        泡泡大哥,十万火急

网友:
飞控恢复清空,重新校准,同时可以事先电调单独接接收机油门单独校准电调确定电调电机校准后是否正常,如果正常飞控设置也没问题就该考虑飞控信号输出有问题了

网友:
地面站看一下,THR_MAX是否为1000,不是的话改到1000就应该没问题了

网友:
遥控重新恢复出厂设置,重新校准试试

网友:
是不是飞控固件的问题?或者电调设置不一致

网友:
堵转?缺相?看看电机

网友:
是不是遥控器没调中?

网友:
水平校准了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