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蚁运动相机航完美控制解决方案

楼主(2017-01-25):
在无人机上安装运动相机后,快门控制一直是个难题,要么就得拆机改造,要么就得买价格不菲的GOPRO和专用云台来实现,现在好了,我做了一款适应于小蚁运动相机的快门控制模块。
该模块不需要对小蚁运动相机做任何改动便能完美的在地面控制相机的拍摄,摄像等操作,操作距离取决于无人机遥控的距离,只要能控制飞机,便能控制拍摄。
该模块工作原理为使用蓝牙对小蚁快门进行控制,可以控制快门,也可以控制切换拍照录像模式,模块只需安装在飞机上即可,不需要紧贴小蚁相机,方便布线安装。
安装连接只需要把插头插到接收机的空闲通道上即可,然后给此通道分配一个两段开关即可,建议设置为带回弹的开关,短按即为拍照,长按(1秒以上)即为切换拍照摄像模式。
模块重量只有5g不到,不会给飞机带来任何负担。
视频介绍如下:

网友:
看有人用小蚁蓝牙遥控器改过,跟你这功能一样

网友A:
终于坐上沙发了好激动

网友:
好厉害的样子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终于坐上沙发了好激动

然而并没有坐到沙发

网友C:
我之前的一个山狗上面有拍照控制 用的遥控的一个通道

网友:
这个好大啊
正在用ESP8266  来改 比这个小得多了 同样wifi
用json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之前的一个山狗上面有拍照控制 用的遥控的一个通道

怎么弄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然而并没有坐到沙发

网友:
到底怎么改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我之前的一个山狗上面有拍照控制 用的遥控的一个通道

山狗怎么弄得快门控制?

网友:
引用 网友D:
山狗怎么弄得快门控制?

我也不会,只是用过而已

网友E:
楼主模块的制作方法在哪?

网友:
这个好大啊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主模块的制作方法在哪?

淘宝----小蚁航拍控制器

网友:
已改成功,效果尚可

网友(2017-06-28):
淘宝上没有了,在哪能买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