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3飞控,刷固件cf,bf,指示灯不亮问题解决,新手分享

楼主(2017-01-25):
这几天搞f3飞控,出现了以下问题,飞控属于用过了的飞控
1.第一次用针,拆了以后拔针,想把电调直接焊上,组好后出问题了,插电灯不亮,插电脑可以调参!
随后在论坛求教,没人理,
我就拿了另一个f3对比着用万用表测,发现正常情况下电调接线处八个正极是通路,负极也一样,而这个飞控刚好是从第五个正极处断开了,于是我用一根线在背面把几个正极连起来了,测试ok。
2.第二个问题是刷固件,由于电力不能启动就想着刷固件,刷固件还是下载的固件刷的,固件又有cf,bf,我用cf刷的cf出现连不上的问题,又刷bf,还有电机参数不能读取的情况。接下来用bf软件刷,成功,所有信息都可以读取,但是电机还是不能启动,软件上显示电机有输出,不知道原因。
最后想是不是刷的固件版本太新,我的飞控硬件不支持。就找了旧一点的版本,刷cf,刷好后,加速计校准要,模式设置了,加油直接转了,都不需要解锁。
其他参数都不需要调。
另外每次刷都要短接boot。
如果刷机过程出现连不上,处理方法有,再次短接boot,或者重启电脑。
以上是一个新手的纠结过程,也是出现问题在网上找不到答案的,老手飘过就行,我的问题可以指导一下。新手碰到同样的问题,希望能有所帮助。
另外bf,cf,固件下载地址我也收藏了,需要的留言,都是直接下载,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为你顶贴

三克油

网友:
没有用过,不敢瞎说。

网友:
怎么短接啊

网友(2017-05-14):
刚才就是折腾了一翻,刷了个新固件f3,cf2,02的,连不上,只好刷回1,3,就好了

网友:
求bf,cf,固件下载地址

网友:
大哥!能教我吗??

网友:
没有用过,不敢瞎说

网友(2017-09-08):
bf cf 固件下载地址 求

网友(2017-12-17):
看快快快快快快

网友:
我的是可以连接com口,不能连接地面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