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航时的小四轴穿越机

楼主(2017-01-25):
各位大神好,本人由于工作原因需要组装一部长航时(30分钟)的穿越机(四轴),有几个问题想请教一下各位大神。

1.有没有人做过类似的事情可以直接给我一套配置?
2.最大的穿越机轴距是多少?(不一定要是穿越机,轴距最好不要大于40)
3.比如300轴距的穿越机是否有适配的低KV的电机?我看大多数人配的都是2204,2206,最少的KV都是1800以上,5-6寸桨叶

请各位大神踊跃发言,感激不尽谢谢。

网友:
长航时?穿越机?你是穿越呢?还是长航时?

网友:
目前没有这个能力,嘿嘿

网友:
你的要求没有人能实现

网友A:
某宝搜DH280-330空机悬停可以达到35分钟,但是航线就不行了。轴距短的话桨的尺寸受限制,为了满足拉力需求kv值就需要高一些才可以,效率相对较低。长航时考虑360~450轴距的机架吧,配更高效的动力配置,并且方便安装云台等其它设备。其中猛禽360和dh410比较有代表性,重量相比同轴距的其它机架更轻,猛禽360可以用精灵的背包,dh410可以折叠,方便携带。

网友:
引用 网友A:
某宝搜DH280-330空机悬停可以达到35分钟,但是航线就不行了。轴距短的话桨的尺寸受限制,为了满足拉力需求k ...

不错不错,我去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某宝搜DH280-330空机悬停可以达到35分钟,但是航线就不行了。轴距短的话桨的尺寸受限制,为了满足拉力需求k ...

真大神,非常感谢你的耐心解答!!

楼主:
我补充一下,主要是要装PIX的飞控然后装一个山狗上去走航线拍照用的。非常感谢5楼大神的解答。还有其他有经验的大神说一下吗

网友:
穿越机太小了长不了

网友:
低Kv陪大桨

网友B:
如果是只是简单走航线拍照还用山狗拍,各方面控制和拍摄效果以及出勤率来讲不如上精灵3了,现在精灵3A性价比不错,拍照效果好于山狗,照片带GPS坐标方便后期航测图片处理,也有很多第三方航测的地面站,规划任务拍照都很方便。除非有其他功能定制否则精灵3是最佳方案,有钱上精灵4续航更久,御也可。瀚祥地面站控制系统、PIX4D、altizure(偏向三维建模)、荔枝、大疆GSP地面站等等,功能控制相对于PIX飞控方便得多,PIX适合带微单单反拍照的多旋翼和固定翼
http://www.moz8.com/forum-411-1.html瀚祥地面站介绍
精灵3P+Pix4D简单航测详细应用教程
http://www.moz8.com/thread-62544-1-1.html

网友:
我有2808电机,效率很高,要的可以便宜出

网友:
kv500,配9寸到12寸以上桨

网友:
轴距不大于40?

网友C:
你这不叫穿越机 只能说是个多轴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这不叫穿越机 只能说是个多轴

是的,所以我写的是小四轴穿越机--,包括了穿越机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是只是简单走航线拍照还用山狗拍,各方面控制和拍摄效果以及出勤率来讲不如上精灵3了,现在精灵3A性价 ...

很感谢你的耐心解答,我们本来就是用PIX搭载微单和单反来航测建模的,大的飞机续航长的我们也有,但是现在客户需求要体积小大小但是又要长航时(虽然我也知道是很矛盾),精度自然比微单和单反低,比不上精灵也无所谓,我们不会使用大疆的产品因为本来就是竞争对手
精灵的自动航线能飞多久呢?据我了解精灵3也就15分钟的样子,精灵4不清楚。

网友:
引用 楼主:
很感谢你的耐心解答,我们本来就是用PIX搭载微单和单反来航测建模的,大的飞机续航长的我们也有,但是现 ...

精灵3冬天都能飞17分,新电池无风20,保险上精灵4轻松20分至于竞争对手倒不是主要,客户只要结果,用什么工具实现是你们的自由